首次入450级别灰机,固朗板块必须留个名。。。

楼主(2012-06-16):
特此感谢。。购机前论坛里各位老鸟的建议的确给了我很大帮助。还有固朗的小邱。。。还有马波(马哥)。。。。希望固朗越做越好。。加量不加价。。哈哈哦也

网友:
固郎也不便宜啊。都够买YT的了。

网友:
期待首炸,我的450sd就十多个起落,而且都是悬停,就自转炸了,楼主自重啊!

网友A:
我的还没有到,也是450SD,听说固朗的JJ不是很稳定啊,哎如果炸了就投奔亚拓了。

网友:
你是到手飞的话,就自己拆了装一遍,不然早晚出事。

网友:
起飞前多检查,技术问题多在论坛学习,身边的模友也会给你很多帮助。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有到,也是450SD,听说固朗的JJ不是很稳定啊,哎如果炸了就投奔亚拓了。

是飞机都会炸

网友:
我的还没飞就炸了, 450 BD

N290 也有一个冒了一缕青烟 完蛋了。
啥时候能起飞捏…… 调不好了,舵机位置不对,而且主轴转动抖动,高速时貌似还好点……

网友:
我的290也出现楼上情况。一接电。就死了一个。换了115

网友:
290无炸、冒烟能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有到,也是450SD,听说固朗的JJ不是很稳定啊,哎如果炸了就投奔亚拓了。
KDS 的精度 比飞越的还差,我这里有一台,自旋停直接吧 滑套飞出来了,KDS的700 我们这边也有 那个做工不是一般的粗糙,国产目前做工做好的应该还是 非耐克斯 和 那个TG

楼主:
我的昨天试飞了…感觉还好…之前部分配件从新拧紧…马达位置纠正…还是很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昨天试飞了…感觉还好…之前部分配件从新拧紧…马达位置纠正…还是很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也飞固朗吗

网友(2012-08-08):
早看了这贴就不买了,买了差不多一个月还没能飞

网友:
说实话固朗的还不错,另外要看卖家的态度,如果态度不好,有几个关键部位没打胶,你就等着炸吧,另外新货必须按4楼的重新拆下,重打螺丝胶

网友:
我的450SV感觉超好~呵呵

网友:
固朗的飞机还是不错的,我准备入手550,别跟哥谈亚托,有几个人买了亚托用的都是亚托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