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主轴在自动换刀时 卡子是怎么卡到刀柄上的?

楼主(2012-06-16):
BT刀柄 貌似不卡上拉爪拉不住吧,很多自动换到机构都没看到过专门的对准装置。那是怎么卡上去的呢

网友A:
同问?这个主轴起码2万吧,瞧,还有喷水口,上海真好,啥都有

网友B:
换刀时主轴会定位到一个角度

楼主:
很多主轴不是伺服,无法固定角度。。。。。我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个主轴起码2万吧,瞧,还有喷水口,上海真好,啥都有

那个貌似是油孔,压紧轴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刀时主轴会定位到一个角度

啊我看到很多自动换刀的不是伺服电机 纳了个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看到很多自动换刀的不是伺服电机 纳了个闷的。。。。。。

并不是只有伺服电机的主轴才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只有伺服电机的主轴才能定位

我说的伺服是伺服这个概念 转动过程中检测转子角度,,其他是什么方式呢?

网友C:
变频器一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一样可以的
变频器定位这个概念我还第一次听说。。。。。请扫盲下

楼主:
是否还是需要反馈呢??????换刀必须角度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貌似是油孔,压紧轴承用的
他说的是那两个带球头的喷嘴,可以调角度的。

楼主:
看走眼了 ,是喷水的。

网友:
变频器加定位卡加编码器或者高速感应开关一样定位

楼主:
就是说反正都得先定位,,,,我艹那麻烦了

网友:
电机的主轴带编码器+plc就能定位

楼主:
看了很多视频 主轴并没有固定角度

楼主:
这个卡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来学习的,等老师开讲。

网友:
估计是高档自动换刀有定位功能,手你动换刀没有定位功能

网友:
方形块状零部件为刀柄端面驱动键,自动换刀时主轴定位一个固定角度位置(应该可以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范围),不是很精确。
管状零部件为切削液外冷喷嘴

网友:
这个比较神奇,我也一直想知道,始终琢磨不到怎么换的

网友:
主轴零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BT刀柄 貌似不卡上拉爪拉不住吧,很多自动换到机构都没看到过专门的对准装置。那是怎么卡上去的呢1074671

我来说说 楼主图上圈圈的方形块(叫键)是  对准刀柄上的缺口(键槽) 用来将主轴上的扭力传递给刀柄的  上面的内六角螺丝只是固定放形块到主轴上的而已
换刀的话   主轴上有一个准停感应点  换刀的时候主轴先转一圈  找到感应点 即会停下   再一个换刀  打刀臂缺口上有一个弹性的卡子  打到刀柄后弹性卡子会顶住刀柄 相当于手的大母子握住(形象的来说哈)

网友:
主轴里面 的轴铣一个角度面 上面装个接近开关 就可以定位主轴了 我看过大型龙门铣的主轴就是这样的 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主轴准停有凸轮机械结构,便宜,还有的就是靠电子来准停,如有些变频器有位置控制功能,装上编码器,反馈卡,就能准停,也能攻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