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儿童玩具车出故障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6):
我家的儿童玩具车出故障了,我拆开看了,电机电瓶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工作,请大师们指点迷津。我发现电路板上有一根线只连接了一头,问题会不会出现在这呀

文件名: tu
描述: tu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80222fd-b7ac-11e1-918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tu
描述: tu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83c1d05-b7ac-11e1-ad7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tu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882c1bd-b7ac-11e1-9026-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2012-09-06):
手机党看不见,郁闷

网友:
那个线头 是 遥控接收的天线

网友:
换接收板,我能想到的办法

网友:
自己改成有刷电调再换接收器不就完了,如果你有遥控的情况下有刷电调也就40块

网友:
而且改完还是比例的,哈哈

网友(2012-11-01):
且改完还是比例的

网友:
不知道,图片没看到

楼主:
谢谢大师们了

网友:
看遥控转换开关

网友:
,不用遥控器可移动吗,如果不行看遥控装换开关,
看看遥控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