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儿童玩具车出故障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6):
我家的儿童玩具车出故障了,我拆开看了,电机电瓶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工作,请大师们指点迷津。我发现电路板上有一根线只连接了一头,问题会不会出现在这呀

文件名: tu
描述: tu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319fd5c-b7ad-11e1-968d-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tu
描述: tu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35f2ec2-b7ad-11e1-9367-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tu
描述: tu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39bc8dc-b7ad-11e1-b430-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接一头那是天线吧

楼主:
不知道呀,现在的问题是车子不走,用线直接把电瓶和电机连接起来车子就动了,而且越开越快

网友:
重点检查开关,我家的有过。

网友:
遥控器有问题吗,按遥控器时板子上的继电器有动作吗?有吸合时啪啪的响声吗?如果继电器有动作量量继电器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直接换一新的不就完事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