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jive电调与亚拓电调的区别

楼主(2012-06-16):
本人亚拓550E飞机,原来用机器本身带的70A电调,电池是6000毫安的6S电池能飞12分钟,没设置成定速模式,油门60,下来还有3.74V左右,并且声音好听、清脆,但担心会空中烧掉;
后来换成了Heli Jive120A电调,3500多买的呢,换上后,打开定速模式,油门42,都感觉比用亚拓电调要梦,但同样的电池只能飞7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为什么;

明天还是用亚拓电调试一下,打开定速模式,看是不是也同样耗电;

现在想出掉jive这个电调,有意者可以联系我,QQ:11581968

网友:
我实在是无语的。。。。。路过。。。。

非常的。

网友:
 天哪。。。。Heli Jive120A

网友:
定速肯定是耗电的哇

楼主:
昨天试了下,亚拓70A开了定速也一样的耗电,时间差不多

看来只能损失时间了,因为飞航线地面站的时候,没有定速功能不能定高,晕

网友:
又想让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

网友:
如果只是飞航线悬停,个人觉得定速和不定速虽有差别,但不至于有LZ那么大,12分钟降到了7分钟!从能量守恒的定律中,电机要克服飞机重量输出的功率应该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可能性:转速和桨距的配合不好,导致大奖自身耗掉了很多电机能耗。建议楼主再测一下原来不定速时大桨在悬停时的实际转速是多少,按这个转速标准再设定速的转速看看。

楼主:
恩,谢谢,最近在考虑买个测转速的转速仪

看到一个光学的测速仪,感觉挺好,不过要680呀,我的天。。
昨天还是决定用jive,定速在在43的时候感觉转速比我用亚拓电调定速在64还要大,耗电差不多,还是用jive吧,放心

网友:
纯炫耀贴

网友:
定速与不定,当然耗电不一样。悬停与航线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恩,是,目前只能定速了,飞个7分钟左右就报警了,设的3.7

明天试一下二块6000的并联看能飞多久,好重呀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楼主:
亚拓550,二块6S的6000毫安电池试飞结果公布

可以飞15分钟,爽呀,一块可以飞7分钟左右,二块并联飞行时间差不多没有影响,可是二块电池加在一起就有1.7kg左右呀,好沉,居然没有影响到飞行时间,不知道单块10000毫安的电池能飞多久?因为只有1.14kg,清了不少,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飞15分钟,爽呀,一块可以飞7分钟左右,二块并联飞行时间差不多没有影响,可是二块电池加在一起就有1.7kg左右呀,好沉,居然没有影响到飞行时间,不知道单块10000毫安的电池能飞多久?因为只有1.14kg,清了不少, ...

请问哪里有10000毫安时的电池,请给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