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F450+NAZA+GPS,关于NAZA和GPS的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2012-06-16):
基本配置:F450+DJI电机电调,NAZA+GPS,2.4G图传;油条云台+GoPro1摄像机,目前飞行稳定,需要解决的是高频振动。

网友:
抖抖更健康!抖死人没商量!

网友:
LZ用的什么云台舵机?介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俯仰是一个数字舵机,型号忘了,横滚是普通的3003。

网友:
首先机身需要做好减震(电机动平衡,浆平衡)在机身和脚架间增加减震垫这样可以有效减免高频震荡发生,其次云台太软必须作加强处理(首先连接点加入海棉作为中间过度,其次使用橡胶类捆扎),云台也要做相应的处理具体情况自己看作办吧!个人愚见哈不妥之出请指教

网友:
飞控用上个垫吗,是不是有了垫飞控引发的抖动也小了,再有,直接给狗加屁垫不可以吗???

网友:
请问lz你这个全重有多重? 是用3s2000,还是3s5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感觉用途不大,最近还是直接从源头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重没有称,大约2公斤,用的3S 5200mAH的电池,留空时间10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请教下如何做浆的平衡?

网友:
这样飞重量太重了把,原配2212电机发热不小哦

网友:
对  F450 来说 太重了 哈哈哈哈  这套
长时间FPV  还是  F550 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有点热,特别是飞的暴力了,电机很烫。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准备上F550

网友:
看你把云台直接用扎带绑在 管子上了。。。。。

一般都是用 海绵管 或者胶圈 套在管上 然后把云台压上去 再用扎带帮上,,会减少些许的高频

当然高频 需要从根源解决  也就是电机 和桨的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中间垫了海绵,主要扎紧后,就失去了海绵的弹性。

网友:
我的450也这样在飞,用的2212电机!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电机容易发热!我的重量1.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