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飞机与地球自转的关系]

楼主(2012-06-16):
飞机飞上天空后,高度一般8KM到10KM左右,如果相同条件下,飞机在赤道上正方向和反方向各绕地球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否相同,请问与地球自转有关系没?如何计算。

网友:
顺风就快啊,就这关系而已,因为我们计算飞机的速度都是相对地球的

网友:
你可以假设一下,你跳起来能达到10KM高,落下来的时候会在哪里?

楼主:
哪位高手能通过详细计算,列出公式和计算结果。因为现在我们这里在讨论这个话题。

网友:
这个。。。。吧 咱们还是讨论下世界和平吧

网友:
楼主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捉蚂蚱去了?

楼主:
中学物理上没有这个课题吧!

网友:
标题

用高中的物理足以解决这问题~

楼主:
请用高中物理解答,谢谢!

网友:
新课标物理必修2 万有引力与航天中说到过,想要摆脱地球地心引力要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7.9km/s
目前的飞机(无论是活塞式还是涡喷还是什么科幻的等离子推进器)显然达不到,所以无法克服地心引力,仍然处于地球的引力场内,与地球位于同一惯性参考系.所以地球自转不影响飞机的飞行速度,(但是地转偏向力可能引起飞行器的航向偏移,但是目前的飞行控制系统采用卫星定位引导,可以保证航向正确).解释完毕.

楼主:
也就是说在地球引力下,地球自转不会导致飞行速度的改变?

网友:
地球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相对地球为参考系的,只有少部分比如海水受到月球的影响引发潮汐

网友:
在大气层里面飞行,就是和空气的关系,空气流动就是风,就是和风的关系。

如果在西风带——这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就可以不用动力向东飞——二次大战时日本把气球从日本吹到美国就是利用西风带。

网友:
标题

停止在赤道地面上的飞机相对于赤道地面静止,与地球的自转速度相同。因此不管飞机绕赤道正飞或反飞,飞机获得的速度都相当于发动机做工转变成的速度,与地球的自转无关,所以飞机以相同的速度绕赤道飞行,无论正反,在理想条件下其时间是相同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看以看为在一个匀速行驶的公交车上,不计空气阻力,两人从同一起点,用同样的速度走一样的路程,很明显,所用时间都是一样的。与车就没关系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风, 则风速为0.

则空速=地速.

飞机从A飞到B与从B飞到A, 是一样的空速时, 地速相同, 飞行时间一样. 理想状况下消耗的功率相同.

飞机有惯性的, 同时受到重力与支撑力的合力作用, 使它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我们这有人分析为:从香港到英国,要13小时,但从英国飞到香港只要10小时。(可能听反了,不知哪边时间长)。应该与地球自转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相同的.
但因季节风向的问题会有些许的不同.
顺风速度较快,逆风则慢.

另外, 中间应当会停一站加油.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风, 则风速为0.

则空速=地速.

飞机从A飞到B与从B飞到A, 是一样的空速时, 地速相同, 飞行时间一样. 理想状况下消耗的功率相同.

飞机有惯性的, 同时受到重力与支撑力的合力作用, 使它围绕地球做圆周运 ...

这个说法是错的哦……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的是神九(地球卫星受的万有引力等于绕地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才做圆周运动的,而飞机的速度远小于第一宇宙速度,它是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来抵消万有引力的)而往返英国和香港的时间不同则可能是由于风向的顺逆造成的。关于风向的问题请文科生出来答下~呵呵

网友:
西风带是地球自转造成的

其他天气系统造成的风是随机的。

楼主:
这个问题牵涉的知识面应该很广,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请各路高手解答这个现象,从理论、原理、计算等方面进行解释。

网友B:
搞刀具的

地球是自西向东转的, 如果飞机从东往西飞,因为和地球的旋转方向相对,所以地速会比空速小很多,那么就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反之如果飞机从西往东飞,飞机的飞行方向和地球的旋转方向相同,则地速和空速相差不大,那么就需要少一些时间! 我曾从上海飞德国法兰克福,需要13个小时左右,但从法兰克福返回时要少飞约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飞上天空后,高度一般8KM到10KM左右,如果相同条件下,飞机在赤道上正方向和反方向各绕地球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否相同,请问与地球自转有关系没?如何计算。

呵呵,把十几年前,额的物理老师的答 案回忆了下:

应该是时间相同的,不需要考虑地球的自转。

简单假想下:如果需要考虑自转的话,所有的飞机都不要飞了,离开地面后,就悬停好了,等地球自转一段时间,落下来,就到另一个地方了。

就像你在飞机机舱里移动的时候,并不因为飞机的在飞行,而影响你从机头到机尾,或反过来的速度。

下面是理论解释:
任何时候讨论速度,你都要先选好参照系,而参照系的速度默认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球是自西向东转的, 如果飞机从东往西飞,因为和地球的旋转方向相对,所以地速会比空速小很多,那么就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反之如果飞机从西往东飞,飞机的飞行方向和地球的旋转方向相同,则地速和空速相差不大,那么 ...

如果按照分析楼上的应该反了。从东往西飞,时间应少些,反之,则所需时间长些。

楼主:
我同意24楼的观点,如果用直升机升上天空后,假设相对宇宙作参照物不动,地球自转半圈后,就到了地球的对面。所以应该与地球自转无关系或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我们这有人分析为:从香港到英国,要13小时,但从英国飞到香港只要10小时。(可能听反了,不知哪边时间长)。应该与地球自转有关。

不能用这个现象作为依据的,因为机型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还有海拔高度不同(北京和拉 萨),还有风向等等,时间就会有差别。

楼主:
我本身不同意与地球自转有关的。是“但我们这有人分析为”

网友B:
因为有地球的引力及自转的影响,没有一定的速度是无法做到悬停的!而且这个速度也不是一般飞机都能达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和地球自转同向的速度的! 所以才有地速和空速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和地球自转同向的速度的! 所以才有地速和空速之分!

我的意思是更正下你的说法。根据你的逻辑,地球由西往东转,飞机从东往西飞时间应少些对吗?因为是相对而行。

网友B:
这也是为什么火 箭发射要尽可能在赤道处,要尽可能的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减少燃料的消耗增大有效载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飞机自东往西飞时,其飞机本身是有一个和地球自转方向一致但和飞行方向相反的速度的,所以实际的有效速度就变小了!

楼主: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地球的引力及自转的影响,没有一定的速度是无法做到悬停的!而且这个速度也不是一般飞机都能达到的!

你所说的悬停参考系是太阳系吧?我们所说的悬停参考系是地球!

网友B:
如果理解了,其实算法很简单, 如下:
地球自转速度约为:40000/24=1666.7km/h.
假设A、B间距离为12000Km.(约为英国到香港之间的距离)
假设飞机的空速为900km/h
如果从东往西飞,飞机速度为:1666.7-900=766.7Km/h, AB间需飞:12000/766.7=15.65h;
如果从西往东飞,飞机速度为:900Km/h, AB间需飞:12000/900=13.32h;
则向不同方向飞行造成的时间差:Δ=15.65-13.32=2.33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为什么火 箭发射要尽可能在赤道处,要尽可能的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减少燃料的消耗增大有效载荷!

火 箭要脱离地球,我们以太阳系为参考系比较好。这样火 箭在飞行的时候,地球自转带动大气旋转,大气会给火 箭的飞行一定帮助。赤道附近地球自转速度最大,给火 箭的帮助也就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理解了,其实算法很简单, 如下:
地球自转速度约为:40000/24=1666.7km/h.
假设A、B间距离为12000Km.(约为英国到香港之间的距离)
假设飞机的空速为900km/h
如果从东往西飞,飞机速度为:1666.7-900=766.7Km/ ...

如果照你这么算,如果是直升机,空速为0的时候,是不是比客机可以更快地从香港到英国呢?

网友B:
空速可分解为垂直地球表面方向及地球表面切向方向,直升机悬停时垂直地球表面方向速度为零,但切向速度还是和地球自转速度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以太阳为参照系的话,的确如此!但以地球为参考系的话,则时速约为1667Km每小时(赤道处)! 时速运比客机快!

楼主:
计算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帖子真有趣。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相对速度和绝对速度。
第一,地球是由无数物质组成的,包括你和你的飞机以及周围的空气。你们是一起运动的。既然在地球上,就别把自己放到地球以外的角度看问题,地球以外的力量帮不了你的。飞机是借助空气飞行的,所以它也是地球的一部分(千万不要告诉我刮风是因为地球自转引起的),除了风向,自转公转银河转与飞机地速无关。这是相对速度。若无风,飞机东西方向飞行时相对速度是一样的,但绝对速度不一样。
第二,关于火 箭发射问题,这个涉及到绝对速度,为了克服引力而所需的速度是不需要参照物的,这是绝对速度,一般自西向东发射火 箭确实可以利用上地球自转带来的帮助。但是,火 箭一旦进入外空间将不受到大气的裹挟,它的飞行靠的是离心力而不是大气,这时候东西方向飞行的时间差异就大了。

说到底,大气影响。

网友:
地球自转速度每秒400多米,向上跳起,在空中停留0.5秒,会落到200米以外吗?

直升机悬停也是很好的例子,直升机不用以超音速来追赶地球的自转。

行驶中车厢里德苍蝇也不用拼命追赶车辆的行驶,一样悠闲的飞舞。

这就是相对速度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速可分解为垂直地球表面方向及地球表面切向方向,直升机悬停时垂直地球表面方向速度为零,但切向速度还是和地球自转速度一致的!

如果你认可了直升机悬停的时候切向速度跟地球自转速度一致,那么客机在飞行中,相对于悬停直升机的速度就是你所谓的空速。从香港到英国就应该是距离除以你所谓的空速(900)。
你的计算出来的结果刚好是2个多小时,那完全是巧合。
速度是矢量,有方向的,你画个图好好想想。
假使你坚持认为你的计算正确,那么还有一个bug,从香港到英国不是沿着赤道飞行的,不能简单地40000/24作为自转速度。

网友:
基本概念——地速和空速是风的作用。而不是地球自转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因为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和地球自转同向的速度的! 所以才有地速和空速之分!

网友:
这个帖子暴露了中学物理教育的失败!

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马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的:态度都很不错,很认真,没有人身攻击。

戴上头盔赶快跑.......

网友:
长见识了!请高人继续探究~~~

网友:
设想一个真空环境->小行星。
一个悬停飞行器。
当悬停飞行器需要落到这个小行星上时,飞行器需要先同步自转速度,也就是和小行星一样的自转方向飞行。
当悬停飞行器和小行星的自转速度一致,即着陆点和飞行器两者相对静止时,飞行器可以着陆了。
降落以后,发动机关闭,飞行器和小行星一起自转。
如果这个时候飞行器起飞,会因为受到惯性影响,在其不抵抗自转反应时,飞行器只需要向小行星引力中心施加一个反向力,就可以实现固定悬停了。
同样,作为一个从小行星上起飞的飞行器,其在没有超过光速的10%时,跟随自转飞行,以及逆向自转飞行,耗能基本可以认为相等。

地球要复杂一些,因为其有大气,但是如果设大气和地球一起同步自转,那么大气效应就可以忽略。

至于从香港到伦敦和从伦敦到香港的飞机时间不一样,更多的是因为航路,管制,西风带问题。
一个航路管制就可以让你轻松延时N个小时,这个不能作为你的理论依据。

理论永远是理想状态下的理论,实际永远是不完美的实际。

网友:
主要原因是飞机在空气中飞,飞机的速度是相对于空气的,而空气随海拔高度不同而密度不同,速度不同,等等,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那可是几本书啊!

网友A:
:loveliness:
好像看到有人想让A320这样的0.8马赫的飞机去突破音障.

楼主:
43楼解释的相当好,很有科学依据。各学科理解得很透切。向你学习。

网友:
36楼,你算错了。
如果按照你的算法:
从香港到英国的时速是900+1666.7=2566.7km/h,飞行时间是4.675小时。
从英国到香港的时速是900-1666.7=-766.7km/h,如果是飞机朝着香港飞,只会南辕北辙,越飞越远!直到地球旋转一圈。

两小时问题,用西风带就可以解决。飞机飞在12000米高空,平流层西风速度是30米/秒,合108km/h,12000/(900-108)=15.15小时,12000/(900+108)=11.9小时,差3.2小时,但因为飞机不是正好往东西两个方向飞,实际受到的西风影响没这么大。
数据来源:http://g01.cnitc.cn/uploadfile/f ... 011100719272989.pdf

引用 网友B:
如果理解了,其实算法很简单, 如下:
地球自转速度约为:40000/24=1666.7km/h.
假设A、B间距离为12000Km.(约为英国到香港之间的距离)
假设飞机的空速为900km/h
如果从东往西飞,飞机速度为:1666.7-900=766.7Km/ ...

网友:
这个题目如果认真地分析,从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结论。在贴近地面时,因为不用考虑信风/西风的影响,显然,依据经典物理,飞机的飞行时间与地球自转是无关的。但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信风/西风带就不得不被考虑进去,而信风/西风带的产生和地球自转是脱不开关系的。(等飞到了大气层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真后悔当年读书的时候看AV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西风带及洋流的形成就是和地球自转有关系的,这些内容如果全都搞明白了可以去研究气象学和火 箭发射了!呵呵!

楼主:
综合性很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高人此算法,我们只要蹦起来就可以超音速了!
我的两次长途飞行:广州至迪拜往返和广州至麻袋往返,发现是去程比返程多耗了点时间,在飞机上留意了一下:原来是去程的高度比返程的高度低(可能是国际航道划分的,东往西在“单”数层,西往东在“双”数层吧,也可能是相反的),去程高度较低,一般速度在800+左右,而返程在高层飞行的时候民航客机也飞出了个900+的速度(可能是空气越高越稀薄,也就需要更高的速度来飞行了,大家懂的!),所以快了点。地球上所有物体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与地球自转相同的惯性速率!
地球自转对在地球系内移动的物体有影响,但也太轻微了,除非你追求的是2000米以上狙击偏差在毫米级的,但对大气这类长时间“离地”的东东还是有影响的,比方说“台风”在北半球是逆时针旋转,南半球就顺时针旋转的,据说是纬度不同导致自转线速度不同而导致的!(本人比较倾向于磁场旋转引发的学说,但未证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好像看到有人想让A320这样的0.8马赫的飞机去突破音障.

其中一次正好是空客A330吧,返程的时候速度迅时有个1030+的速度!接近音速了!
长途客机一般在同温层飞行,一般不受什么风带,风速的影响,大家可以度一个!

网友:
哎,看看我国的教育失败成啥了?除了分数就是分数,没别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我们这有人分析为:从香港到英国,要13小时,但从英国飞到香港只要10小时。(可能听反了,不知哪边时间长)。应该与地球自转有关。

如果不考虑航线设置的问题,这可能和地转偏向力有关。如果地球是个圆柱面,就不会发生这个时间差。

原来lz的疑问因这个而起。如果航线始终沿着赤道,那就没有地转偏向力了。这时候圆柱、圆球都一样。

网友G:
1030km/h????有没有记错!

引用 网友E:

其中一次正好是空客A330吧,返程的时候速度迅时有个1030+的速度!接近音速了!
长途客机一般在同温层飞行,一般不受什么风带,风速的影响,大家可以度一个!

百度:“ 最大飞行速度 0.86马赫(541 英里(mph), 470 节(knots), 871 公里(km/h) 于35,000英尺巡航高度)”

网友G:
“地转偏向力”?——什么东东?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虑航线设置的问题,这可能和地转偏向力有关。如果地球是个圆柱面,就不会发生这个时间差。

原来lz的疑问因这个而起。如果航线始终沿着赤道,那就没有地转偏向力了。这时候圆柱、圆球都一样。

没有听说过——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听说过——恕我孤陋寡闻。

地转偏向力是造成季风、台风的主要动力。地球上的物体沿经线运动的时候,由于惯性,会相对地球发生偏向运动。

网友:
甲地到乙地,向东飞快!

网友:
哈---哈---傻了吧!小学就学过,一只船在静水中往返一周,和在流水中往返一周,用时一样吗???
还有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因素也加大了这个时差!!!这事与风速的关息不大,就是自转造成的。想一想发卫星为什么要顺自转发射?
想一下假如地球加快自转速度到H地球表面的物体就回沿转动方向的切线方向甩出,而不是径向!所以向东飞就相当于下降飞行,向西则反之是不停的在爬升!
结论顺自转用时少。公式:J+Q+K=A。

楼主:
高手讨论高科技的话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们俩的看法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度:“ 最大飞行速度 0.86马赫(541 英里(mph), 470 节(knots), 871 公里(km/h) 于35,000英尺巡航高度)”

哥们:你那是说明书上的吧,而我是坐在机舱中看到显示屏幕上的真实对地速度!理论和实践是有一定距离的,当然当时千公里时速的时间也不长,可能是在变换高度时候的变化吧!成熟的工业设计是有比较大的实际运用余量滴!
PS:对于持有自转说的哥们,还是建议从初中物理开始复习吧,对飞模型也是有益处滴!特别是其中的力学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00+km/h的地速, 说明了:
当时飞机是顺风的, 而且风速远远超过12级(32.6m/s)
PS:对于持有自转说的哥们,估计还不知道飞机的升力从何而来.

楼主:
期望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