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小飞机 能用红外线开关控遥控吗

楼主(2012-06-16):
最近我也被小飞机吸引了,但缺少配件,不知道用简单的开关控能不能遥控小飞机?请各位老师说说,谢谢

网友:
飞机,基本不行,很难控制的

网友:
你反应快的话 貌似还是可以的
以前看过有人用开关控飞小滑翔机

网友:
能,选对机型就相对的好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  请大家帮我找一些二动遥控电路图  红外 无线的都行 。我买一台迷你直升机  红外线的,拿回来玩时才发现左边油门可以用  右边控制的手柄能动 手感也好 就是发射管不亮(用手机镜头看)  不知道能否改动?:loveliness:

网友:
你可以直接搞红外三通室内机,这个技术群里已经很多人掌握了,有成功的经验,并且有现成的帖子。

比起你搞二通开关控应该上手更快,关键接收机可以搞的很小,只有1g左右!

至于你说的红外遥控器油门可以动,发射管不亮知道是什么意思,要是描述的更清楚一点也许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
下面2只小机都是为2通开关设备设计的,按图纸制作,可以很好飞。不同的是设备用的无线收发,改为红外后需要室内篮球场大小的飞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0688 (在页面上搜索“bump”,可快速定位到图纸)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323292

楼主:
就是这种遥控器  左边的油门有反应,右边的摇竿能动,但发外发射管不亮(用手机照相机检测)。

楼主:
IC上面没的型号。请知道这个遥控器电路图的朋友发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