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50电动---MX-2 50 3D特機飛機 终于安装完毕,择日首飞

楼主(2012-06-16):
很少折腾固定翼,纯属新手菜鸟,装了一天,从早10点到晚上7点才搞定,真的是累死

整个过程还算顺畅,没有太多需要DIY的地方,由于是油电混合飞机,改用电动,固定马达这块肯定要弄很多,不然够不到的

马达很重,又穿上了拖鞋,重心刚刚可以,如果重心能在向前集中下的话想说效果更棒了

配置:

马达: EMAX BL4020 520KV

电调:HACKER 75A

螺旋桨:APC电动 14*7

伺服机:FN DS601M*4

电池:6S LIPO 2200MAH

螺旋桨还有 12*7    13*7     13*8,机种,到时候侦测下电流看看哪种更适合,想来14*7应该比较好用的,半油门就可以轻松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眼神儿,这嘴儿,怎一个*字了得?

网友:
请楼主PM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B:
 很漂亮的飞机,配置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飞机,配置杠杠的!

5050级别的电机,配2S电池,杠杠的?

网友:
和F3P的配置一样呀,都用2S电池。

楼主:
LS两位大侠,看的仔细,我的笔误,2S机头配重肯定有问题

用的是6S LIPO 2200    ,重心差强人意

如果用6S  2600   3300  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期待首飞 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LS两位大侠,看的仔细,我的笔误,2S机头配重肯定有问题

用的是6S LIPO 2200    ,重心差强人意

如果用6S  2600   3300  应该会好很多

6S 2200配5050电机很玄,电流太大,容易报销。最好用容量稍大的。不过如果是1米4翼展的小50E,就不该用5050级别的电机了,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 2200配5050电机很玄,电流太大,容易报销。最好用容量稍大的。不过如果是1米4翼展的小50E,就不该用5050级别的电机了,太重。

翼展:1450MM,机长:1350MM
- 发动机:50-55 2C;56-82 4C; 重量:2.1-2.4KG
- 电机:3720 / 4250 无刷外转电机
- 螺旋桨:APC14*7E; 电池:4S-5S 3700-4200MAH
- 设备:4通道5舵机 / 4通道4舵机1电调(60A)

这是他的参数,我用了EMAX BL4020 500KV应该不至于烧掉吧。。。。。说的我怕怕的

下次飞行用EAGLETREE监测下电流,抓个信息,

我也配了 12  13  14几种不同尺寸螺距的桨,那个电流小一点就长久用哪个

网友D:
这飞机尾巴太重,重心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尾巴太重,重心是个问题。

您内行,油改电飞机貌似都有些重心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去年玩这款,不好找重心,电机前移加配重才找到。只是找好重心飞机来很漂,能接近零速降落。可以漂下来哦,祝楼主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翼展:1450MM,机长:1350MM
- 发动机:50-55 2C;56-82 4C; 重量:2.1-2.4KG
- 电机:3720 / 4250 无刷外转电机
- 螺旋桨:APC14*7E; 电池:4S-5S 3700-4200MAH
- 设备:4通道5舵机 / 4通道4舵机1电调(6 ...

双天4250CA KV510配14×7桨电流在40A多一些,你的是5050级别的电机,KV还是522的,电流估计会超过50A。电机和电调应该都不会过载,但是这个电流对2200mAH电池来说,就比较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4250CA KV510配14×7桨电流在40A多一些,你的是5050级别的电机,KV还是522的,电流估计会超过50A。电机和电调应该都不会过载,但是这个电流对2200mAH电池来说,就比较悬了。

我用了HACKER 75A的电调,瞬间120,应该还好
电池我用的500的,瞬间最大电流有过85,不成问题
我也只能简单飞飞,说是3D机,就以我现在的水平,能好好地飞起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