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金鱼…前辈请指点我…

楼主(2012-06-16):
师傅们金鱼尾是什么一起的吗?我的陀螺仪是GP780加国产9257由于还是第一次飞起来!尾传皮带的松紧,是多送又是多紧?老前辈指点金鱼的原因…感度是68.1…

网友:
控不熟,应该是感读高了

网友A:
:loveliness: 模式avcs   比率avcs30-40左右试试看!

网友:
感度 震动 虚位 舵机速度慢
加点延时试试 陀螺垫个1元硬币试试 尽量减小震动试试 尽量减小虚位试试
皮带松紧就得自己感觉了 一般情况再皮带齿后面侧板把小手指伸进去顶一边的皮带能差一点点顶到另一边就可以 不能太近也不能太松

网友:
感度用45左右,尾巴要比较顺,

楼主:
标题

谢谢前辈们…明天晚降低感度,降底感度陀螺仪就变成红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模式avcs   比率avcs30-40左右试试看!

这是什么模式,我的控里看到过,不懂就不敢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