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飞行过程中突然倒扣,原因何在?

楼主(2012-06-16):
前端时间痴迷四轴,自己做了个,小米不多选的KK。第一次飞的时候飞了有个3、4层楼高吧,突然倒扣下来损失三桨,因为自己新手怕是自己没操作好,今天飞又出现类似状况!前面还飞的怪好的,突然就倒扣下来,感觉不受控那种。想起来调试的时候出现过油门未动,电机自己突然转到起来的现象,所以怀疑是否遥控器质量问题啊!

网友:
我以前玩KK也有这问题,好像是陀螺仪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控也有问题,有时候会跳动,一般波动范围几十。玩模拟器的时候,居然四轴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呵呵

楼主:
你什么遥控啊,得考虑换遥控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也有问题,有时你什么遥控啊候会跳动,一般波动范围几十。玩模拟器的时候,居然四轴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呵呵

网友:
这个需要从多方面分析,陀螺仪的松动会引起突然抖动或者倒扣,遥控器的电磁干扰也会引起突然倒扣失控,电调信号线的接触不良同样会造成电机停转导致倒扣

网友:
一般倒扣多是有一个电机突然停转引起的。回忆一下倒扣时翻的方向,向哪面扣就查哪面的动力部分。检查电调电源接头是否有虚接,和信号线是否虚接,电源接线部分出问题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