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用三轴陀螺仪,用时3周,择日试飞,个人感觉陀螺仪会和无刷一样普及

楼主(2012-06-16):
硬件现在大家都差不多
STM32  72M赫兹主频  L3G4200陀螺  ADLX342加速度计

目前采样率和计算率为200HZ,提到800HZ好像也没有问题。

算法用PI控制也足够了
重量7克,F3P也没有问题,其实做到5克一点问题没有,这次打板用了1.6的厚度

有没有人有兴趣,我身在魔都没有多少试飞时间,希望找人一起玩一起调

6月23日增加四轴模式,装在新的H机架,目前悬停OK,控制OK,没场地没有办法暴力试飞,手感会比KK好些,算是一个附加功能

6月24日试飞60厘米翼展的固定翼,由于场地有限只试飞了增稳模式,有明显的稳定效果和抗风效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吊机模式和高速平飞模式,PI的控制系数差别很大,高数平飞PI的控制系数要很小,不然会震荡。

希望上海的魔友有兴趣联系我,一起讨论试飞,也许能做出点成绩。目前试飞的还不足BUG还比较多,由于是业余DIY,准备用比较长的时间来完善

8月19日
完善了直升机无副翼模式,找到2个BUG,一个是十字盘混控,升降舵前后的行程应该是2:1的关系
火狐精度一般,尾桨太小,尾巴比较柔,螺距不太大锁尾还行,不会打转
室外不扛风,用来调试很还是很不错的

飞控调节界面

飞控调节界面

飞控和调试用的飞机

飞控和调试用的飞机

原理图

原理图

增加四轴模式

增加四轴模式

火狐200无副翼系统

火狐200无副翼系统

旋翼头

旋翼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试验结果

楼主:
上张正面照,其实固定翼3D飞控做起来最简单,但要得到好的手感要大量的试飞提取数据分析,改进算法和策略,加速度计还没弄,准备先用MATLAB仿下算法,陀螺标定还没想好,看起来有正负回滞误差,积分误差。  不过飞3D没什么影响调的好10秒飘1度,实际可能感觉不到

网友:
楼主是魔都哪里的?

网友:
期待你的完善飞控!!!!

网友:
这飞机的副翼可是够柔的。。

可以尝试一下整合陀螺,直线舵机这样的小不点。
大飞机没必要整陀螺,本身已经很稳定,除非是新手们想飞。
80cm左右的飞机就是拿来练手的,加了陀螺没戏了。。
40cm左右的飞机,这才是陀螺发挥的天地,抵抗风的影响。

网友B:
同意楼上。

集中精力调试翼展在50厘米以下的飞机。

飞控本身的重量控制也很重要,需要在5克以下,最好2克,以方便使用于起飞重量在50克以下的飞机。

50克以下飞机动力使用空心杯电机,舵机使用直线舵机,电池是1S的......

参数最好能做出自适应的效果的。

兄弟我专业知识不够,只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呵呵

网友C:
我是技术操作派,没用过飞控。
飞控这玩意,是否就像汽车上面的稳定控制系统?有了这东西, 飞机会稳定很多,但会不会影响操作的反应和乐趣呢?
就像一些喜欢玩车的人,就爱地道的手动挡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技术操作派,没用过飞控。
飞控这玩意,是否就像汽车上面的稳定控制系统?有了这东西, 飞机会稳定很多,但会不会影响操作的反应和乐趣呢?
就像一些喜欢玩车的人,就爱地道的手动挡车一样。

反映和手感是可以调的,可能要积累很多数据后才能得到很好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集中精力调试翼展在50厘米以下的飞机。

飞控本身的重量控制也很重要,需要在5克以下,最好2克,以方便使用于起飞重量在50克以下的飞机。

50克以下飞机动力使用空心杯电机,舵机使用直线舵机,电 ...

目前调试心得,小飞机要做的很好的话,必须用速度很快的舵机,不然没有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调试心得,小飞机要做的很好的话,必须用速度很快的舵机,不然没有好的效果

是的啊。

不过直线舵机应该能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
LZ做了我很早前就想做的东西。赞!

网友:
貌似会少了飞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