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1铣夹的事情

楼主(2012-06-16):
在本论坛收了个X1小铣,我是个新手,在淘宝上搜索了下,全套要900多块,和买机器的钱基本差不多了
现在想买套铣夹,老鸟给推荐一下呗!
先谢谢了

网友:
别以为配件便宜,嘿嘿!

楼主:
看到有单独的铣夹头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这样的好像便宜很多
自己用不要太高精度
有二手的给推荐一套呗
越便宜越好!

楼主:
有用过的师傅给出个主意
先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找莫氏2号铣夹头,没那么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那铣夹头链接是通过什么链接呢??
有视频什么的吗?

网友:
大约二百元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了
那铣夹头是怎么和主轴连接的呢?有视频吗?

网友:
用拉杆拉紧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1,现在装着的应该是钻夹头,10mm以下用钻夹头夹铣刀也好用,只是你找根80mm左右长的细管套在钻夹头钥匙上加点力,夹紧了一般不打滑。2,换铣夹头要先取下钻夹头,打开主轴上方塑料护帽,用扳手松开拉杆两三圈,用手托住主轴箱,用大点的锤子打拉杆上头,钻夹头就拆下了,3,装上铣夹头,用拉杆拉紧,原机拉钻夹头的拉杆可能不合用,你找根长螺杆旋到位锯到合适长度就可

网友:
没必要换铣夹,吃刀量不能大,钻夹强度够了。

楼主:
我原来用钻夹,但是一会钻夹头整个掉下来了

网友:
夹头没有拉杆么?怎么会掉下来。

楼主:
晚上拍照上图
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网友A:
楼主说的钻夹头掉估计是连接杆的另一头——B12那头掉,这个没办法,只有使劲敲进去,再不行就502伺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钻夹头掉估计是连接杆的另一头——B12那头掉,这个没办法,只有使劲敲进去,再不行就502伺候

这头也会掉?我的那个拿锤子使劲砸都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头也会掉?我的那个拿锤子使劲砸都砸不出来

錐度加工不標準,受力不均或大力矩使用(比如攻絲等),是有可能會掉的,一般來說打緊了是不會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