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续航大增。是齿轮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楼主(2012-06-17):
接收器升级之前,10T+60T(M-cp大齿)。原厂主无刷 LT电调 650电池,最大离地时间,不超过5分钟,4分钟就泻了。
升级接收器之后,8t+64(G-CP大齿),。原厂主无刷 LT电调 650电池。最大离地时间,11分钟,8分钟之前蛙跳都有力。
7MM尾
原厂主无刷特别费电,重。如果换上C05M应该可以超过15分钟

落地电压,都是3.85V

如果说是齿轮搭配,续航也不至于增加这么多。
今天让我大吃一惊啊~~~~无法解释。

网友:
路人甲表示:
减小电机齿数,增大大齿数,导致大桨转速变低,电机负荷减少,是会省电的
说实话,50g的机子,大齿60T,电机齿10T,就算是扭力版HP05 12500KV带起来都相当吃力,很难翻过来不掉转,扭力型C05XL 10800KV更是带不动,翻过来得喘半天才爬得起来
可想而知LZ之前的齿轮比负担多大了
减小电机齿,增加大齿数,表面上看是大桨转速下降,其实是增加了电机扭力,让它有更多的余量去对付大螺距而不掉转,自然要比之前全力爬坡省电,效果也更好些

网友:
插一句:C05XL足足有2颗C05m那么高,而且是8P(HP05s是6P),扭力大到什么程度请自行想象
可见,电机光有扭力没转速也不行啊…
任何事都要均衡…

网友A:
还有,华牌原厂无刷个 9T人使用感觉和A120,黑M5差不多
真的不如HP05
不过这也只是我一家之言
本人用过的电机:
HP05s 14000kv  用了一次算是用过吧,转速太快,耗电也快,对大桨平衡、排震要求很高。炸鸡成本翻倍。追求暴力者最爱,新手请远离
HP05S 12500kv 我觉得适合我的版本,机子带电池不超过55g都有良好表现(57g开始有些笨了),转速适中对排震和平衡要求比上一款低很多(但还是需要做排震),耗电也小点。机身减重不下来的话用HP系列的动力派电机会表现良好
黑M5 当初买只是因为比原版便宜,优点是使用1.5mm电机轴(原版外露部分为1mm),缺点是匹配的8T齿不好找,12000kv。不要相信14000kv款,那么大转速却没有HP05的功率,意味着什么?扭力很低给螺距就掉转,慎用
M5系列个人认为是轻量化的代表(电机4.6g应该是最轻了。有大大知道更轻的请推荐,咱去败来测试),机控制在带电45g以内动力比你想象的充沛,朋友的M5机带电42g,表现更是有点HP05s 12500的感觉(虽然不超过但接近了)。小鸡差0点几g都差很多
A120,我的第一只无刷,便宜…

华牌主无刷,前一阵子为了买拔齿器一并买的,虽然动力不如我想象的级别,但60元真的很超值,性价比秒杀A120,最便宜的小鸡无刷电机,没有之一,性能和A120相当甚至略微暴。缺点是略重
扭力王C05xl,最大,最重,最慢,最有力。(不要和HP08比…)

个人建议玩蚊机还是选择好自己的路线:
大部分原装极少改装路线,花钱少折腾少的选择,小鸡性能不太追求极致。推荐用最具性价比的华原厂无刷。
轻量化路线:基本靠DIY来减重提升飞行性能的路线,需要折腾的地方不少,折腾完最有成就感。那最轻的m5系列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不知C05m会不会更轻,反正a120是重了)
动力路线:比较花钱的路线了…想把小鸡的性能压榨干净的话就要用大功率电机(米也是哗哗的啊,不要以为只改了电机就完事了,塑料主体扛不住,你懂的)。HP系列的重量是数一数二的(仅次于C05xl),但动力充沛弥补了重量劣势55g都能带动,60g以内能翻,轻量化出的重量不妨用来增加电池容量,从而变相增加放电电流,让电机动力达到最佳状态。HP系列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华牌原厂无刷个 9T人使用感觉和A120,黑M5差不多
真的不如HP05
不过这也只是我一家之言
本人用过的电机:
HP05s 14000kv  用了一次算是用过吧,转速太快,耗电也快,对大桨平衡、排震要求很高。炸鸡成本翻倍。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华牌原厂无刷个 9T人使用感觉和A120,黑M5差不多
真的不如HP05
不过这也只是我一家之言
本人用过的电机:
HP05s 14000kv  用了一次算是用过吧,转速太快,耗电也快,对大桨平衡、排震要求很高。炸鸡成本翻倍。追 ...

谢谢分享

网友:
借問... 現在用的是 黑m05  +8t ,原裝 mcp 大齒 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虽不是Mcp,不过我想电机性能在相似齿轮比的小鸡上的表现应该是一样的,我的机大齿是62t?63t?老年痴呆记不清了有点
12000kv那款是可以的,我现在2号机就在用9t(因为0.3m 1.5mm孔 8t不好买)
原版11000kv其实也可以的,朋友的42g机用原版m5 8t很猛(详情请咨询某小鸡群 ;此机绰号:乾隆神机)
只是m5系列比较怕重,如果能控制重量是很好用的

不过也只是我一家之言,有大大做测试会比我准确得多

网友:
謝謝樓上分析... 我也發現 m05 在 250mah 電池 上 有很好的表現.
雖然續航時間及 暴力指數都不及400mah 的電池.但 第一飛起來及倒飛時感覺更平衡.

网友C:
 8t马达齿 配原厂大齿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是x少那个山寨主轴割两刀就把旋翼头搞上去 不知道会不会损伤旋翼头啊 那套东西 比陀机还贵………………

网友D:
原厂电机大齿换成8t金属齿,在聪少哪买的8t 9t金属齿的孔径不对啊,孔径是1.5mm的,原厂轴好像是1mm的当时没有考虑孔径的事,楼主是在哪里买到的?给个关键词也可以啊

楼主:
x少 ,塑料8t。

网友:
引用 网友C:
 8t马达齿 配原厂大齿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是x少那个山寨主轴割两刀就把旋翼头搞上去 不知道会不会损伤旋翼头啊 那套东西 比陀机还贵………………

一样的碳纤,何来损伤?山寨碳纤顶多也就是密度低点强度略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电机大齿换成8t金属齿,在聪少哪买的8t 9t金属齿的孔径不对啊,孔径是1.5mm的,原厂轴好像是1mm的当时没有考虑孔径的事,楼主是在哪里买到的?给个关键词也可以啊

今天我也准备换8T+64T
孤岩换主无刷吧,轴是1.5

网友:
郁闷了,弄减重干坏一个山寨大齿,X少98电调接上电机电调发热严重无法起飞,不知咋了。只能明天再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手提问,请问楼主,你说的mini cp升级接收器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