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准新人~~关于600 N 3GX 选择问题~谢谢 希望老鸟或者飞过的帮助 ~~

楼主(2012-06-17):
现在有个500 3Gx 因为 每次飞行 总是感到意犹未尽~~~ 想买个 油机  想问问 大家 600N 3GX 这个飞机 怎么样 是否有传言油机的震动问题 导致3GX工作很不稳定 ~~盼回复~~谢谢 大家~~~

网友:
现在电机是趋势,3gx没用过在油机上,如果多减震海绵后一些应该没问题,劝你还是不要上油机,成本高不说,一旦失误炸机不能立刻熄火,只能等发动机耗完油才行,太危险了,震动也打,保养起来也麻烦,寿命也一般,只是建议,具体怎么样还是你自己选择.

楼主:
首先 谢谢您的回复 针对您的问题 想问下,为什么说油动的600N 3GX 失误后不能立刻熄火?? 是3GX的问题吗?此种问题怎么有无解决方法 ?? 烦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谢谢您的回复 针对您的问题 想问下,为什么说油动的600N 3GX 失误后不能立刻熄火?? 是3GX的问题吗?此种问题怎么有无解决方法 ?? 烦劳

多看帖子  自己去搜索   油机熄火问题   一个橡皮筋能搞定

网友:
买个ZYX好多人貌似用在油机上 还有视频呢

网友:
如果油机的话还是直接90级吧 更多选择 更好的性能

网友:
稳定性不用担心,先看说明书的注意事项,然后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