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盐局鸡用的锡纸能做防干扰的吗?

楼主(2012-06-17):
包盐局鸡用的锡纸能做防干扰的吗?

网友:
盐鸡很好吃,我喜欢。

楼主:
无意中在超市看到,能不能做屏蔽呢?

网友:
口水鸡……也不错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那是微波炉用的好不好?!!!!

网友:
可以将鸡屏蔽

网友:
铝箔和锡箔都可以做屏蔽用,如果想达到效果最好接上地线。

网友:
铝箔和锡箔都可以做屏蔽用,裹着设备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把遥控接收天线裹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高中知识 我觉得不接地线是没有屏蔽效果的

网友:
主要是屏蔽哪些干扰呢

网友:
还是用巧克力的锡纸干净些吧。。。

网友:
有用的  直接裹住连接线和接头  用金属小夹子夹住接入负极电路效果就一流了  不过有条件的话 可以全部改为屏蔽线(锡纸+金属网管)  音响上用的很多  可以淘淘

网友A:
废的LIPO拨皮后泡水洗掉表面的附着物,多用清水洗几次,得到的铜箔用来包东西还可以焊地线

网友:
17楼亮了 太强悍了!

网友:
拆过锂电,建议不要在室内拆锂电,易燃+异味。

另外那铜箔太薄了,包线可以,包设备就勉强了。

引用 网友A:
废的LIPO拨皮后泡水洗掉表面的附着物,多用清水洗几次,得到的铜箔用来包东西还可以焊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