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天9怎么设置三挡开关 我搞了一个晚上都不行

楼主(2012-06-17):
天9 三档开关是有 但是在切换姿态的时候不到位 根本不能准确切到姿态位置 后来换了9通道 也是三挡开关 但是也是切换不精准,求高手帮我解决下眼前的难题 为什么都是在切换GPS和手动的时候都切不到位置 都会切在失控保护上,因为我要校准电子罗盘 必须要用三档开关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我也是天九,我是设置在5通道控制B三段开关的,一开始也搞不好,你进入菜单的舵角设置这项里,有正负的数字可调,你慢慢调即可,

网友B:
我天八,刚开始也是纠结,后面在微调那里慢慢缩短范围就达到了

网友C:
怎么就不能好好看看遥控器和飞控的说明书呢??我敢保证,关于这些设置,说明书里面肯定有……

网友D: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