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冲浪者fpv,秒炸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6-17):
今天准备了一上午来到离家20几公里的飞场,测试返航 结果起飞就秒炸了,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设备:冲浪者 ** 天六
遥控器
1.2g
图传
,接收机接的数传板
飞出去一段以后往左边冲下去了开了平衡模式,前面几天平衡模式都可以正常飞行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0NTkyMzQw.html

网友A:
看不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羊头发过的视频很相似

网友C:
检查一下舵机连接

网友D:
切返航了吧

网友E:
天6啊? 会不会是 干扰太大 失控了 ?

网友F:
平衡模式只接管副翼和升降,这两个杆量可拉满。
方向舵在平衡模式下是手控的,如果冲浪者之类的后推机,方向舵舵效较大,不要一直拉满杆。
看情况兄弟应该是固定翼新手吧?要不就是说明书没有说明平衡模式下只接管副翼和升降,不好意思。
你看看方向舵的连杆孔位是不是调得舵量比较大?可以适当缩小一点。

网友G:
 我喜欢看别人摔。
 别人喜欢看我摔……

网友F:
一般拉了升降杆或副翼或方向舵,飞机左右或俯仰倾斜后需要加点油,以弥补升力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接收机接的电台,用的433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平衡模式 起飞

网友H:
健康值太低 建议换好浆 做好浆平衡 减震。 起飞后大部分都低于50的健康值 飞控已经无法正常平衡了,你该立马切手动加大油门···

网友F:
健康值还可以吧,60%的油门和拐弯中能维持50以上的还可以了。
原因可能是顶风转逆风,方向舵量大,油门不够。

网友I:
深表同情,相互慰问!

网友J: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