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如何判断是否切透工件的?

楼主(2012-06-17):
数控等离子如何判断是否切透工件的,XY轴只有在切透后才能开始运动,是靠传感器还是编G代码时添加的延时程序呢?

网上查到过有一种检测等离子切割工件穿透检测的方法,好像是通过等离子电弧来检测的,貌似没有这方面更多的内容或是产品了。

网友A:
一般就是人为设置延时长短,自动检测的太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人为设置延时长短,自动检测的太高级了,

没接触过离子切割  但是想了想  觉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坐等高人

网友:
薄板靠延时,切过600个孔,10毫米厚,汤圆那么大的孔,百发百中

网友:
等离子切厚板与数控这两个精度就是个矛盾。。。不知有什么牛叉的等离子切割设备切出来厚板像薄板一样漂亮没

楼主:
我觉得等离子切割5mm以内的板子就可以了,再厚的还是用火焰比较好吧。

看起来是否切透板子只能靠延时了。

有没有中文版的软件等离子编程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