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的好热闹 行 我也上一段 悟空M掺炸 离鱼塘3米半!

楼主(2012-06-17):
前些天悟空M+X650掺炸·
四轴配置:X650· 原厂电机·  好盈30A电调 · 悟空M· X-CAM云台,狗2摄像机· 之前飞过近20个起落 没问题 起码测试过5次失控返航 也都成功返航··前些日子出现过两次 左右摇晃的情况 几秒后又恢复正常 以为是接收问题换过接收机以后又没有了··昨天下午去蓝奥航空公园 飞  前两个电池什么问题都没有 第3个电池  飞到一半  飞机突然左右摇摆 推油  切姿态 都没反映 一直摇摆  最后炸鸡 炸鸡地点离鱼塘距离不到4米(不幸中的万幸) 不过损失也非常惨重 狗2镜头花了 机架脚架等多处骨折 4条大桨无一幸免 电机现在4个都能转 但有震动了(悲剧)· 电调完好 · 云台报废  请砖家们,看看视频 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
恩,大概是香蕉头的问题,要不就是电调的问题,要不就是电机的问题,要不就是桨的问题,再不成就是电池的问题,或者接收机的问题。。。。总之没有飞行记录死无对证你就随便猜吧,反正不会是悟空的问题。。。

不像用某其他品牌飞控,我曾经炸过一次怒气冲冲找人理论,结果人家把飞行数据拿来一看,就高速我炸之前机身右倾,而我又给了更大的右舵。。。。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执行自动返航降落后,JJ转向对头,起飞时我忘记了是对头,结果打错舵。。从此对某品牌飞控给我信心,要飞远飞高都有某品牌,飞得也最多,wkm现在总让我提心吊胆不知道啥时候会抽筋死无对证了。。。

靠!弄个飞行数据记录怎么就这么难?出了问题靠数据分析后改进不好吗?非要靠猜测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

网友:
搞个飞行数据很简单搞个飞行数据解读更容易,关键是人家会以涉及自身安全为由拒绝你。正正的原因可能是(本人猜的):把解读功能开放给你们,万一是飞空的问题呢?这也就算了 更关键是以前飞ACEONE不幸炸鸡的那一大批人悲催的留下了当时的飞行数据,而厂家当时又以“对不起!您的飞行数据不完整”或者“对不起!您的香蕉头有问题”把炸鸡用户踢回去的情况下。这些人悲催的用解读软件分析当时的炸鸡原因的话!那...............................我勒个去!

网友:
 和我前天的260配ACEONE一样的晃法.只不过我高度很高...手动切两次抢回来了....只不过当时是在执行照片任务/..图传回来我们都不地面录像的... 但数据我们保存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685

网友:
WKM还没有飞过, 不过从玩MK的经验来看,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也就是说PID。 不知道WKM有没有?

飞机之前比较稳定,受到一个大的干扰, 飞控尝试大力调整改平。 但改平过度了, 然后再尝试纠正。 然后进入了震动状态。

网友A:
如果是pid的参数问题,切换手动模式应该能控制吧

网友:
看来没有切到手动来救吧。

网友:
早该切手动啦····

网友:
 多轴好麻烦啊,还好我是先入 直升机 然后 入固定翼 就止步了。

网友:
感觉 感度调太高了

网友:
一看就是飞控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多出现在猛烈打舵之后!感觉像是PID没设置好,如果感度高了早就摇摆了,而且幅度比这更强烈更快

网友:
炸的不轻啊!

网友:
一看就是飞控问题。不是感度高了,要不就是飞控问题。我调试都是快速回中,测试震荡,没有反复晃,

楼主:
感度 手动模式  130  130  150  130  ··自驾感度  110  110 ··一直用这感度飞了20几起落·· 用句其他飞控砖家的话 悟空M 进入 自激状态了 飞机当时高度够的 切了两次手动 全都 无救 你们可以看到 我在飞机到地面了  还没收油的 我有多年直机驾驶经验  遇到这情况 我还不至于手足无措 我的JR260 装早期的大疆3.1 整个翻过来 我都切手动 救回来了  !

网友B: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飞控自驾感度偏低,平时飞的时候还没有明显体现,一次风比较大,飞机出现这样的现象,先是小晃,然后幅度越来越大,打杆反应很慢,甚至以为没有反应。最后摔机。
我不确定楼主是否是这个原因,只是楼主在描述中说到的“飞到一半  飞机突然左右摇摆 推油  切姿态 都没反映 一直摇摆  最后炸鸡 ”和我之前遇到的情况比较像。楼主要确定一下,是打杆没有反应,还是反应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id的参数问题,切换手动模式应该能控制吧

所谓手动模式,也是有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辅助的。 不然你怎样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飞控自驾感度偏低,平时飞的时候还没有明显体现,一次风比较大,飞机出现这样的现象,先是小晃,然后幅度越来越大,打杆反应很慢,甚至以为没有反应。最后摔机。
我不确定楼主是否是这个原因 ...

 我也遇到过 不过最后救机成功  降落后才发现是飞行中误把感度旋钮当成云台旋钮调到最小感度了

网友:
我的炸鸡和楼主一样,正常飞行中  突然像喝多了一样,来回摆  不受控制  最后炸鸡

新飞控一个月返厂2次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沙发哥 你用的什么飞控啊??透露一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