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有关H牌飞控的事

楼主(2012-06-17):
刚买了个H牌飞控,货还没收到,(该死的快递好慢)我用的10C 72M的不能跟飞控干扰啥的吧,记得前两天看到个帖子是说的这事,回头没找到!高手说说

楼主:
晕啊咋出来两个**     是H牌的

楼主:
哈哈改好了**没了

网友:
10c72m遥控器的天线不要离飞控太近!!据说会干扰!我也是10c72m但暂时没发现!

在地面时遥控器的天线不要离飞机太近就可以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没啥事咯

网友:
标题

用10c72m的同学请务在地面将天线全拉出来,否则各种失控,乱码。

网友:
10C72M会干扰H哦  我亲眼见到黄瓜兄的干扰。。。。

网友A:
FM很小人用了!~!现在都在用电台了不接电脑,直接可以当高频头用~接电脑就可以航点~我也见过黄瓜兄用电台飞二十几公里~成功返航!
楼上的,你说是不是!

网友:
是72mz PCM 在近距离会对飞控干扰,离远点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很小人用了!~!现在都在用电台了不接电脑,直接可以当高频头用~接电脑就可以航点~我也见过黄瓜兄用电台飞二十几公里~成功返航!
楼上的,你说是不是!

恩对 黄瓜的电台不牛逼  那个图传才牛!!那么远还有型号~

网友B:
会干扰。
解决方案是:起飞后再拉出全天线,当然这是保守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干扰。
解决方案是:起飞后再拉出全天线,当然这是保守做法。

一个人扔 一个人飞 或者滑跑起飞
先把控放到一边打到回家模式 自己扔
换控...

楼主:
我滴妈呀 没有根治的办法呀

楼主:
各位推荐个电台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必须注意的是~~ 小心靠近了全速打手

楼主:
安装个电台啥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