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S800都调的什么参数?

楼主(2012-06-17):
大家的S800都是多大起飞重量都调的什么参数? 大家都来跟下帖,都可以互相参考一下!!!我的是 5公斤起飞 参数:200 200 210 180

网友A:
175 175 110 120

网友B:
130 130 130 130

网友C:
没调,直接飞的

网友D:
180 180 210 230

网友E:
因为大家的S800起飞重量不一致,所以基本感度在调试的时候会有差异,大家在调整的时候,可以参照别人的参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调试,一般先加大感度值,看效果,确定没有改善,再向下调整感度值,记住向下调整的时候幅度不要太大,10左右就好,感度过低会出现难以控制飞机的情况。主要表现是打杆飞机反应慢,飞机开始慢慢晃动,越晃幅度越大,最后无法控制。之前个别客户因为这个原因摔过飞机,包括直升机和多轴都是这个逻辑。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在规格书上也有如何调整感度的详细说明。

网友F:
機身越輕可調高 機身越重可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