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 Gepard

楼主(2012-06-17):
首先要謝謝hd381介紹我這款防空豹, 還有炮塔內齒圈的設計... 這車實在是有夠酷, 唯一的缺點
就是太輕了所以很容易彈跳, 所以我加了黃銅內層以便於以後的改裝, 目前車重 6.5kg, 同時也把那個兩光的扭片換掉, 即使車子 很重車身還離地有一段距離

加金屬底層

加金屬底層

今天打算裝滑杯, 可是不知道要切多大的圓?是剛好塞的下滑杯還是要跟內齒圈一樣大?381兄可以指導一下嗎? 另外 ...

今天打算裝滑杯, 可是不知道要切多大的圓?是剛好塞的下滑杯還是要跟內齒圈一樣大?381兄可以指導一下嗎? 另外 ...

買了一個減速電機, 改一下應該裝的下

買了一個減速電機, 改一下應該裝的下

网友:
期待更多图片

楼主:
hd381兄, 請問滑杯的線要怎麼接? 你可以照一下給我看嗎? 滑杯只有正負極, 可是要接接收機不是有3條線嗎? 我買的滑杯只有2A就是
總共12條線那種

网友:
标题

你看我的贴子里有图,面板上固定一个铁片,托住内齿圈。
导电滑环12路就是有12条通路,底下是绿色,对应上面的也是绿色,接收机几个通道的红色和黑色线是可以共用的

网友:
不错 不错  不过需要改动的机构太多    这款是复刻的么??

楼主:
回hd381:
謝謝! 是不是接收機一樣放底盤, 訊號線一樣由電調接至接收機? 訊號白線是不經過滑杯?砲塔電流有可能超過2A...滑杯撐的住啊?

回tingbomb:
對是复刻板

楼主:
hd381, 告訴你, 我們買的齒圈絕對是鋼做的..., 下午我用碳鋼鑽頭想要鑽, 結果鑽頭都快毀了 , 齒圈只凹了一個小小坑, 看來只能用A,B 膠固定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hd381, 告訴你, 我們買的齒圈絕對是鋼做的..., 下午我用碳鋼鑽頭想要鑽, 結果鑽頭都快毀了 , 齒圈只凹了一個小小坑, 看來只能用A,B 膠固定

哈哈,我用书店里买的国产工业用aa胶,懒得打孔。其他的不知道你怎么变笨了。电调接收机什么都放底盘即可,这样滑环只需要通过的就有:炮塔电机2路,俯仰2路,雷达架的舵机3路,还有雷达电机2路,如果加一个开关雷达电机的也才加1路。如果你担心2安不够,多余的2路并联给炮塔电机也行。

楼主:
唉呀! 我知道了...真是呆啊
雷达架的舵机3路, 指的 是隨便選進出同樣3條顏色的線, 不用管正負!
我買的減速小電機長度需要修改才塞的下...勞動了 1個月, 純手工打造, 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真高興! 好久沒看到你更新防空豹了要加油!!  下一步要做前雷達,前雷達需要跟火砲連動, 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呀! 我知道了...真是呆啊
雷达架的舵机3路, 指的 是隨便選進出同樣3條顏色的線, 不用管正負!
我買的減速小電機長度需要修改才塞的下...勞動了 1個月, 純手工打造, 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真高興! 好久沒看到 ...

最近有个想法,但是舍不得用防空猎豹的车体来做试验,唉自己知自己事,哪一次不是千疮百孔的,所以要在实验车上测试通过才搬过防空猎豹来安装,这几天都是在等快递,等啊等,等啊等,我继续等…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唉呀! 我知道了...真是呆啊
雷达架的舵机3路, 指的 是隨便選進出同樣3條顏色的線, 不用管正負!
我買的減速小電機長度需要修改才塞的下...勞動了 1個月, 純手工打造, 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真高興! 好久沒看到 ...

对,12条导线而已,没通电就不分正负,注意分清颜色,别做出短路碰线的傻事即可,还有导线不要被齿轮绞进去,切记,我已经牺牲了2路了。也许哪天又得再买个…
前面的雷达我就暂时不弄了,主要功能要紧,有闲瑕的功夫再给他作改造。还有好多配件没买,一下子全部做完以后怎么办,手痒无解呀…

网友A:
现在买防空豹子的还真多,越看越心动看来我得抓紧败一台了。

网友:
履带装上去~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防空豹子的还真多,越看越心动看来我得抓紧败一台了。

不知道现在的防控豹还是不是老款那样的单电机离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