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自旋飘如何改善?

楼主(2012-06-17):
电池调节中心,已经在主轴上了。但是自旋还是飘。
如果改善。

网友:
路人甲表示:
无副翼自旋要靠3轴系统噢

网友A:
mcpx的话

开定速,自旋可以稳很多

网友:
小机都没自旋优化,要飞就飞有副翼

网友:
 漂好啊,提高技术嘛

网友:
  正在练习自旋悬停,技术还不到位,帮LZ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CP练自悬停,不是一般的压力大。。
模拟器木问题。

网友:
 目前无解,只能靠手法

网友C:
cp自旋偏差太多,目前软件上还没有听说能有改善的可能,不过可以用程式混空补偿,俺设置的副翼升降,方向升降……设置之后感觉很舒服,俺在卧室里做自旋都是在遥控器上面很小的范围飞,不调试的话,俺做不来!具体设置看个人手感,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享一下, 调的经验~
我程式调控,实在是没有办法,调到自旋不飘,还是有少许飘。。
只能在两个平方以内自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 调的经验~
我程式调控,实在是没有办法,调到自旋不飘,还是有少许飘。。
只能在两个平方以内自旋

设置的数据跟机的状态息息相关,混空数值一点一点的调试,能做到左右方向自旋稍加给舵就能围轴心动作,目前左自旋尚且满意,右自旋需带少许拉杆,如果右方向混空数值再大些又影响到左方向自旋,俺只能舍弃右自旋,因为左自旋尾电机挂的慢些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C:
cp自旋偏差太多,目前软件上还没有听说能有改善的可能,不过可以用程式混空补偿,俺设置的副翼升降,方向升 ...

您好,请问自旋优化值怎么设置啊,尾巴对谁的混控?体现在打尾舵倾斜盘咋样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定速,自旋可以稳很多

请问mcpx怎么开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cpx怎么开定速?

改无刷主电机,买带定速的电调。

网友:
ncpx自选各种飘,求高手支招

网友(2013-09-30):
我试了用混控改善下,结果更恶心。。

网友:
回复看帖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上了450就没了,同动力有关吧

网友:
过去听说三轴陀螺仪有什么自旋优化,后来飞无副翼才明白其实所谓的自旋优化就是副翼动作预补偿,效果没那么神奇,手上的一个小动作就解决了,没必要跟他较那个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