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以前做的手板车改。。。

楼主(2012-06-17):
用手板车改装的。。主轴只是用于分度转动。。由伺服带动,,真是大材小用。切割片采用主轴
电机
,,开到转速15000。。。可惜制作过程没有派照。。。只上个视频,,,

网友A:
楼主新来的高手!

网友B:
厉害,高手!!切的是钢吗,切割速度这么快!!

网友C:
我看明白了,这个是脚动加自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 铜。铁的话怎么高速就烧刀片了。这个是在调试,刀片太薄罗纹拧不到。垫了个O圈,进刀不能 开快。太快了就卡住了。实际工作中进刀速度要快3倍,,那个工件也不是这个,。,工件切口很薄的。。可以直接进去。。主轴开高了力气还是有点的,,靠惯性也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因为要拍摄。。没有第3个手,,只好手脚并用。。那个是锁紧工件的 ,一般的手板车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D:
用脚是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恨只长了两只手,,所以只好用脚踢

网友E:
只切那么点深度,应该考虑把锯片多夹持一些直径

网友F:
高!能力强啊。

网友G(2019-03-06):
可惜了,又看不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