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升级、调机之后~~~先上亮照,下午出去飞。

楼主(2012-06-17):
尝试用程式混控调自旋,还是没有办法调好,只能是轻微改善。自旋还是没有信心。

B家的TDR头罩,超级喜欢TDR的风格,重量是CP头罩的两倍,直接影响续航能力。不过喜欢没办法,识别度极高。爽~~

让风从尾电机过,锁尾能力一样。经过暴力抽插之后,下来再也不烫了,温温的。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摆拍的时候如果一阵妖风吹过……

网友:
太酷了,尾电机朝下翘,是不是对自旋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的方向对自旋和锁尾没有任何影响。
自旋飘不飘是接收三轴的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方向对自旋和锁尾没有任何影响。
自旋飘不飘是接收三轴的活。。

电机偏上靠近主旋翼面,偏下产生一定的力矩哦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总觉得看的别扭····不像大家的minicp   尾巴是反的,,哦,,原来楼主把尾巴反过来了···桨还反了,,人才啊,,,,,,,,,,,,,,,,,,,,,,,,,,,,,,,

网友:
标题

咋没人改06尾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摆拍的时候如果一阵妖风吹过……
妖风无处不在

网友:
尾巴这样改  除了散热~还有其他优点吗??  真的不影响飞行的飞行?

网友:
7mm电机正装温度不是很热,还是正着装看着顺眼啊,认为改过来更漂亮,姿态正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装空调房里确实不热,室外30几度。飞3D,下来。热缩管都热掉了~~~

网友:
我觉得原来的贴纸也好看啊……加些自己的水贴纸多帅。。。: ,TDR黄色部分应该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自己试试。我同一款电机两个,飞完正的飞反的。锁尾效果一样,除了下来的温度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头罩,相比苍蝇头,减少了我3分之一的续航。5分钟的3D减为3分多的3D续航。
不过为了帅,还是套上。。

网友F:
我换了金属尾管,续航也少了

网友G:
头罩很酷 尾电机反装

网友H(2013-05-24):
这个是不是mini来的?

网友I:
楼主可以尝试给头套抠空,有贴纸的部位中间是可以掏空一些的,晚上主板灯还可以透过贴纸,也算是减重一点,当然别弄范围太大,这样贴纸会没有足够的空间贴住,反而不美;
小机就是用来精心呵护的,楼主的图非常漂亮,收藏了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看到漂亮的机就会忍不住)
非常喜欢楼主这种风格,小机显得非常精致,同时也希望国内能有小作坊仿制一些这种头套,降低成本利国利民!

网友J:
我是来看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