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试飞伟力V929大四轴,稳..................................陈伯

楼主(2012-06-17):
我的伟力V929大四轴昨天到了。
室内玩感觉太大,但非常稳,也很耐炸。
准备挂DV户外飞。  198元感觉超值。

缺点是太灵活了,线性也不够好,是911控的老问题。
这飞行器无论前后左右飞航线,当控杆回中时而冲力
过后,姿势也会自动回复中位平衡的。

大小: 不计桨,24cm x 24cm。

飞行重量:77克 (含电,未挂DV)。

锂电: 3.7v 500mah,约飞10分钟 (可改大一点)。

电机: 8mm有刷 x 4颗,飞完一块电后只是微温。

用料: 全塑料:桨是软胶,脚是略硬,壳罩软而薄,
          十字架很坚硬牢固。

充电: 原厂简易充要花70分钟。准备多买3块电(每块才35元),
          共4块串连著用B6充会快多了。

依这重量,应很耐炸。四只电机全套在脚架上受保护。只有减速
齿轮组和壳罩是有可能会被炸坏的配件。

建议已有911或100控的模友值得试玩。主要室内玩的还是选
V929的小四轴(165元)比较适宜。

今天周日约了飞机友,现在赶去飞场,图后补。

陈伯

网友:
期待视频 照片!求图!╭(╯ε╰)╮

网友:
 等着看视频、

网友:
嗯,准备也搞个大瓢虫玩玩。期待陈伯的视频哈。

网友:
期待陈伯视频!

网友:
期待陈伯上图

网友:
新911控的油门会线性一点吗?飞行器的遥控器会不会比911的好控制油门?

911的油门给一点就很猛,收一点就降下来,而且有时会失记忆

网友:
陈伯 陈伯 陈伯 视频 视频 视频  我要看视频!!!!

网友A:
因为911的控跟929的操控手感完全不一样的  911的控很难飞稳四轴   929的控有大小舵%20的选项 正常飞和航拍都非常稳  而919的控是做不到的   929的控还有3D模式哦  同时屏幕的背光会变成黄色提醒玩家

网友:
单弄个瓢虫控不值当的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1的控全舵量也一樣能3D這是929接收板的程式與控無關,929控有4段舵量太多了,如能改為30、60、100%就完美了!

网友(2012-11-13):
学习学习,室内好飞么

网友: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视频~~~

网友B:
伟力四轴有个通病,急加油门时抽风,这时候最容易炸,我的三根碳纤已经炸裂了,昨天一根炸断了

网友C(2012-12-21):
陈伯,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是完全的新手,今天买的V911和V949到货了。我飞V949,飞机刚离开地面,就朝一个方向径直跑去了,而我并没有打方向的,该怎么办?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怎么陈伯 每个帖子后署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陈伯,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是完全的新手,今天买的V911和V949到货了。我飞V949,飞机刚离开地面,就朝一个方 ...

highsky_cq兄:

这可能是其中一电机/桨有问题,不给力。
就是自动飞走方向的一组。

建议:
(1)  检查此桨有没有破裂/打滑。
(2)  检查此电机是否有移位了。
(3)  检查此电机在主板上的插头有无松脱。

有需要的可联络卖家退换。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怎么陈伯 每个帖子后署名呢

qifacang兄:

我50年代时受的是传统中式教育。
在文书中上款给对方尊称,下款自己署名。

这是尊重对方和自己谦卑的应有方式。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qifacang兄:

我50年代时受的是传统中式教育。

晚辈明白了 呵呵  想必陈伯是魔界元老咯 晚辈新手 以后不懂 多望您指教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ghsky_cq兄:

这可能是其中一电机/桨有问题,不给力。

谢谢陈伯,改日检查下。另,949应该不微调起飞是不偏航的吧?还是会像911那样朝其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陈伯,改日检查下。另,949应该不微调起飞是不偏航的吧?还是会像911那样朝其方向偏?

highsky_cq兄:

小四轴机应该在不須微调下,能垂直稳当地起飞的。

轻微偏向可用微调修正,但大幅偏向应是那方向的
动力组件发生了问题。

如检查过该组没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飞控的问题了。

陈伯

网友:
陈伯 没有照片和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ghsky_cq兄:

小四轴机应该在不須微调下,能垂直稳当地起飞的。

谢谢陈伯,但这个控飞911一切正常,观察了一下,飞949给油时,有一个浆起动比其他三个要慢,也就是其他三个已经开转了,这个浆才开始转,想必是这个浆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陈伯,但这个控飞911一切正常,观察了一下,飞949给油时,有一个浆起动比其他三个要慢,也就是其他三 ...

highsky_cq兄:

不是这桨有问题,是这个电机。
检查这电机的座位、接线和插头有没有松脱,或须换电机。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highsky_cq兄:

不是这桨有问题,是这个电机。

谢谢陈伯,已经顺利解决。

网友:
期待陈伯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911的控跟929的操控手感完全不一样的  911的控很难飞稳四轴   929的控有大小舵%20的选项 正常飞和航拍都 ...

我单买了个929的控没有说明书,麻烦说详细点吧

网友(2014-02-03):
陈伯  这个用刷了deviation的d10可以飞么?加个和伟力一样的高频头即可?

网友:
向陈伯致敬!!

网友:
没图没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