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gy520和vbar 都不锁尾了

楼主(2012-06-17):
现象:转起来后的,尾巴左右乱摆动,根本就不锁尾,拿机身稍微向左或右摆动一点,遍向该方向转动。(不会出现向左摆动会有向右的阻止力,或向右摆动会有向左阻止的力)

分析原因:1控设置, 2电子设备,3电子设备设置,4接线问题,5电调,6机械问题(已经调的非常顺滑),7想不出来了。

测试设备,控12z(2.4)系统版本1.7.1,接收608fs,电调亚拓35p,先后换了尾舵机ds520和8910a+,斜盘舵机舵机65mg。410m,260mg,飞机450.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了设备都是出现相同的一个情况,不锁尾。非常奇怪。希望广大模友帮帮忙,虚心求教。谢谢。

在地面接电转动机身转动复合该图

在地面接电转动机身转动复合该图

网友:
尾推滑套太涩

楼主:
回复 LS 尾巴非常顺滑
谢谢你

网友:
不了解 520 和vbar 不过你有没有可以设置类似锁尾方向的选项,有的话 逆转下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你提醒,我试一下
这样设置了后,尾巴打舵方向会变吗?

楼主:
非常感谢板凳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的今天就摆个不停,开始发现尾轴有左右的虚位,加些垫片尾轴固定了。可是还是左右摆,害得我今天在没玩好,怎么设置都没有,回到家里静下心来仔细又家产尾巴机械故障,果然被我找到问题,一边的尾中联螺丝松了,上好螺丝胶,拧紧,试机,果然好了。

网友:
总结经验就是,如果原来好好的突然开始有问题,那问题真的不一定出在电子设备上,还是仔细的检查机械故障吧。电子设备坏的几率比机械故障低多了。今天险些一冲动就换陀螺仪了

网友:
是不是皮带装错了?面对尾桨应该逆时针转动

网友A:
  话说说明书上有尾巴正逆转调整的详细说明啊!LZ看来是没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说明书上有尾巴正逆转调整的详细说明啊!LZ看来是没仔细看说明书……

并非此为问题。谢谢你。

网友:
这个是一个人单搞的结果 我入魔的时候 搞了个ep200 用2702改无副翼,瞎折腾,技术没长进,调机功力练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