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gy520和vbar 都不锁尾了

楼主(2012-06-17):
现象:转起来后的,尾巴左右乱摆动,根本就不锁尾,拿机身稍微向左或右摆动一点,遍向该方向转动。(不会出现向左摆动会有向右的阻止力,或向右摆动会有向左阻止的力)

分析原因:1控设置, 2电子设备,3电子设备设置,4接线问题,5电调,6机械问题(已经调的非常顺滑),7想不出来了。

测试设备:控12z(2.4)系统版本1.7.1,接收608fs,电调亚拓35p,先后换了尾舵机ds520和8910a+,斜盘舵机舵机65mg。410m,260mg,飞机450.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了设备都是出现相同的一个情况,不锁尾。非常奇怪。希望广大模友帮帮忙,虚心求教。谢谢。

在地面接电转动机身转动复合该图

在地面接电转动机身转动复合该图

网友A:
尾桨转的方向反了?

网友B:
陀螺义反向

网友C:
控打右舵,尾推滑块应该向左运动,如不正确,可以在控的反向设置中将4通道反向

另外还要注意的两个问题,尾桨要确认向后旋转;不动控只偏转机体,机体向左转的时候,尾推滑块应该向右运动,如不正确,可以在陀螺仪设定菜单中反向

网友D:
我的450现象是起飞自旋不能锁尾。

按照说明书说的,机头向左边转,尾舵机十字盘逆时针转,滑套左移。
尾翼逆时针转动为正螺距,意味着补偿方向也是让机头左转。

我觉得我把尾桨夹的两个臂的方向搞反了,正准备试试看,有这样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转的方向反了?

谢谢你,尾巴转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义反向

诊断准确,已经调试完。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打右舵,尾推滑块应该向左运动,如不正确,可以在控的反向设置中将4通道反向

另外还要注意的两个问题,尾桨要确认向后旋转;不动控只偏转机体,机体向左转的时候,尾推滑块应该向右运动,如不正确,可以 ...

谢谢千红。诊断详细 确实需要设置陀螺反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现象是起飞自旋不能锁尾。

按照说明书说的,机头向左边转,尾舵机十字盘逆时针转,滑套左移。
尾翼逆时针转动为正螺距,意味着补偿方向也是让机头左转。

我觉得我把尾桨夹的两个臂的方向搞反了,正准备 ...

pro和sport是两种舵机安装方式,陀螺的方向问题不一样。

网友:
感度线没有插对,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