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2-06-17):
新手,做了一点35*35的激光雕刻机,目前已经完成作品
但是作品的角度好象不对,四方形的像四边形,有一边还长一点.
丝杆螺距不知道有没有算对,螺距我是这样测量的,一共测量4个齿,第一个齿的一边和最后一个齿的一边(T形的平面最高点)然后除法以4
两条螺杆X轴为3    Y轴为2.4(没卡尺估计出来)
X脉冲数是不是这样算的.360/1.8*8/3      算出来是533.3333
Y                             360/1.8*8/2.4               666.6666
这样的数值输入M3中,20*20正方形......画出来的正方形是长方形,两边都短,X轴最短
现在实际操作中X脉冲数为1400
                    Y           900
画出正方形,X轴长80丝,Y轴短20丝,,,,,,,,数值都是肉眼估计出来的.而且还是有点四边形,不太规则.
步进度数也不知道是多少度,一般是不是为分1.8和2.25度.
求高手帮助.
两张照片是手机拍的,不太清楚,正方形肉眼可以看出是四边形.

网友:
慢慢调试改进,相信楼主会成功!

成功后期待出教程。

网友:
建议你先找到测量工具,然后用软件的轴校准,一个轴一个轴的测量,这样可以确定你的设定是否正确。步进角主要看你步进电机是几项的,两项的一班为1.8度~~~~网上有资料,你可以查 询一下。我也不咋懂,你可以参考一下,多查查资料

网友:
激光雕刻啊。。。淘宝上的激光打标机十几万。。不知道楼主成本多钱?可否帮我雕刻手轮。。

楼主:
超小型的,35*35边长,坏的光驱电机拆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有几个
1,用artcam做了一个20*20MM正方形,做出刀路在M3中查看,XY两轴移动距离没有20MM  我现在mach3中X,Y轴显示移动行程-0.3937到0.3937.难道mach3中显示的不是实际距离.+0.0000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最大是米,还是厘米????
2 雕刻出来是正方形是歪的,是不是我的Y轴装歪了???

网友:
lz的激光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想看光源

楼主:
Y轴是歪的,估计是Y轴与X轴没有装正的关系,调正了一下好了一点.我比较懒用热熔胶固定的
现在能做阴刻的刀路(就是字雕下出的),阳刻的做不好,要不就是矢量重叠,要不就是相交,怎么搞都搞不好.不搞了.

关于激光头,网上去搜40块钱的激光模组就行了,我买了两个,第一个不好使,第二个可以烧白纸.

网友:
只可以烧白纸吗

网友:
看到有几例,某些位置象主轴那边是用胶粘的。 个人认为不妥
问题可能只是机械部分装配的

恭喜楼主,毕竟已经成功了。我的 正在调试驱动板,,唉 好事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