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熄火掉水电调会不会没事的?

楼主(2012-06-17):
今天悲剧了,飞机掉水坑里,检起的时候都灌水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事的!头像真的很诱惑吖

网友B:
我的电调掉进水中二次,有一次完全没有问题,有一次仅烧了BEC,落水前打到了熄火位置。

网友C:
 必须有事啊。。。只要接受一进水就等着烧吧

网友D:
我的前几天不小心溅了几滴水进去就烧了

网友B:
捞上来,拆开外壳用电吹风吹干,看运气。

网友E:
熄火只是关闭了马达的驱动电路,电调、接收机、舵机、陀螺仪还是通着电的。
运气好的话,可能上述的东西一个都没坏。
真要是这样的话,楼主应该去买彩票……。

网友F:
我上次炸田里了,全是泥巴,取下电池后整机泡水里,洗干净后凉了一天,然后拆开舵机,电吹风,陀螺仪拆开,里面有水,用酒精洗,再电吹风,电机和电调也用电吹风吹高温度,然后用热量蒸干水分,第二天通电,完全正常,可能是人品好

网友G:
要用酒精浸泡,而且要用浓度高的

网友H:
我的掉水里烧了70A电调

网友I:
我是上次飞机也是掉水里,打了熄火电机也是在转动~~
等我把飞机从水中拿起来就熄火了,估计是电调问题,不过后来我用清水冲洗电调之后扔在太阳底下暴晒了2个小时,晒完后电调又能用了~

网友J:
试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K:
手机掉水里一般都没事,电调没事的可能性很大,前提是完全干燥前别通电

网友L:
  用吹风完全吹干,烧没烧就看RP咯。别用酒精这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出一些其他状况

网友M:
電調中的主要都是場效應管 mosfet
這些東西的控制極都是負壓, 以為內阻很底的開關管
盡量以最小的電流以及極高的響應性, 作高速開關的.
就因為極敏感關系只要極小量水份都足以到至 控制極失控通電 , 無刷都是變相開關的, 只要同時有2組或以上的反相一同開關就等同短路
只要短路過流就必燒原件, 又因為是水份影響控制極失控,所以99% 會過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