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锁尾不稳定,是不是尾电机问题!

楼主(2012-06-17):
二手区收了个V911玩玩的,发现这个机器比以前买的那种双桨玩具强太多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飞4个电,飞了大概1一个多星期了,折腾得体无完肤了,机罩基本上80%地方都开裂,全部用AB胶粘好了。
昨天飞的时候感觉锁尾不太稳定,飞起来后大概每隔1秒左右就会向左转一角度。
我测试了一下:
1、装上电池后马上把V911放在玻璃平面上,然后开启遥控对频
2、待红灯常亮后用手抓住飞机,另一个收推油门,尾电机也跟着转起来,油门变化时,尾电机转速也会跟着变化
3、将油门固定在一个位置,用手分别顺时针转动飞机,发现尾电机转速逐渐减小,甚至能停下来;用手逆时针转动机身时,尾电机转速明显增大;机身保持不动的话,尾电机转速基本恒定。
本人是从事电气自动化的,个人判断是:陀螺仪工作还算正常,尾电机出毛病了(看尾桨与电机连接还是比较紧,没有打滑现象)
肯请各位老鸟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尾电机我用卡尺量了下直径6mm,长度大概是14.5mm,这个电机上模型店买还是挺贵的,要15左右,可否使用其它相同大小的来代替?
主电机我没拆下来,不知道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911都这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飞起来后大概每隔1秒左右就会向左转一角度

复 marine1981 兄:

可在控上微拨方向微调去抵消温飘。

陈伯

网友:
911,咱们老百姓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解决不了,往右打到底还是这样

楼主:
换了个新的尾电机,还是老样子啊!看来碰上麻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正常,炸太多虚位大了,震动比以前大了尾巴当然就不硬了

楼主:
换了架新机子,电路板还用原来的,装上去后问题解决了,看来是虚位过大的问题。
看来V911的自动控制不好,陀螺仪分明是好的,尾电机也正常,不能锁尾说明反馈控制太差!

网友(2012-08-31):
引用 网友B:
正常,炸太多虚位大了,震动比以前大了尾巴当然就不硬了

什么位置的虚位?不能调整么?

网友:
我玩的这是第二个911啦第一个是飞的太高看不清飞到玉米地找不到啦又买了个911现在在玩呢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折腾911 呢 对技术提升意义不大啊

网友(2013-03-13):
我是换了尾电机还是不能锁尾。尾电机的声音就感觉转速不匀称。卖家说可能主板问题。请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3-05-12):
5/11收到的机子,果然传说中的锤子机,炸了十几回了,还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