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V911主电机暴力飞行寿命

楼主(2012-06-17):
通常V911主电机暴力飞行40电左右就要报废了(电机温度很高),把电机拆解分析原来电刷磨损导致的。现我加缝纫机机油解决了问题,但我加油的方法有点特别,就是把油加到电机的电刷中去,当然主轴也要加,但只能加一点点。电机热了就要加油,我10多电就加一次,加油前40多度,加油后30多度,现已暴力飞行100电左右感觉和新电机差不多,当然我只有4个电池,充电时才能休息。怎样把油加到电刷中去?要有点技巧和方法,我有图片的,但还不会上传,请留意更新。

网友:
缝纫机油加到电刷中?电刷打火会不会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

沙发????藤椅!!!!

楼主:
只是一点点油,不会打火,我试过机油但一样会发热,但缝纫机机油就不会。

网友:
给电机打针

楼主:
就是把电机其中一个孔向外开大一点,把油打一点进去就行了,把油打到刷环上,不是电刷,电刷太薄弱了。

楼主:
其实之前我已暴力报废3个电机,为的是求证这个方法,这个加油方法就成功了,加过油后每飞4电就摸一下电机,约30多度吧。

网友B:
911都被你炸的那么烂了都,主要还是看运气的啦,我的住电机玩了快300电电机都还是好的

楼主:
我的是暴力啊,每飞一电中间不休息的,只有充电和加油才给它停一停,这样能飞300电的我愿高价买你的电机看一看。

网友(2012-09-02):
911电机挺贵吧

网友:
20块大洋一个

网友:
陀螺仪也是易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1都被你炸的那么烂了都,主要还是看运气的啦,我的住电机玩了快300电电机都还是好的

你是一块电池飞完停会再飞,还是一块电池没飞完到中间就停会在飞。

网友:
我的什么油都没加玩了4个月左右300电都不只了吧

网友C:
还是不加的好

网友D:
加油确实有危险,只能加很少,加多了转速会不稳,还好一会儿就会正常。由于电机温度不高,可以连续飞多电(飞到没电马上换电池继续飞),温度高了就要加油。近来已很少飞了,家有小孩,在吊扇下很难飞稳, 约飞了二三百电吧。冬天会继续飞的,真的想看一下电机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