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个机器。。制袋机

楼主(2012-06-17):
首先和雕刻机无关。这个是上个月完工的。。做了一个月多。。专门用于做塑料袋的,,这种机器我从20岁做起做到29差不多做了10年。几年前出来了。以前是在厂里大家一起干。。这个是第一次一个人完成的。。过程没拍照,,只有在客户家调试时候的一段视频了

楼主:
买来的专用的电脑。130的反应式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主机变频。。其他电机都是直流电机加调速板。。。130的步进力气还是挺大的。。。个头也大,,看完他以后在看我那个60步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网友:
进料出料为啥这么多轴啊?

网友:
基本看不明白..我建议首先把机器要实现的目的先说出来.

接下再介绍下工作原理..

这个视频,引起我好奇的是.后面那三根滚轴..为什么一定要用3根呢?作用和必要性是什么呢?

网友:
没看懂做的是那一步?只是最后的单头封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的是将袋子单端封口,,在加一个可以用手撕下来的切口,,但是又不断掉的,,可以正个卷起来,,和超市的那种用手撕的袋子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长度比较长而已。。。,,多加滚筒是为了缓冲,,因为是步进拉料先开始的,,如果滚筒不多袋子就直接掉第上了,,前面卷起来的是直流电机,,加上塑料筒子的重量有20KG,,启动是很慢的。。所以要加怎么多滚筒

网友:
只看到一卷塑料带,木有看到袋子,也木有看到塑料带怎么变成塑料袋

网友:
楼主山寨的机器,凭感觉这机器功耗大,速度慢,不过比人工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单个袋子有4.2米长。。所以看起来速度比较慢其实是不慢的,,一般的切断的单个袋子的机器比如40CM长度。。一分钟也只有几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单个袋子有4.2米长。。所以看起来速度比较慢其实是不慢的,,一般的切断的单个袋子的机器比如40CM长度。。一分钟也只有几十个
这个应该叫封口机吧

网友:
感觉细节方面可以再改进.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按楼主描述应该像是保鲜袋类的用品吧?

网友:
不错不错 自己设计研究的?

工业用的东东注重效率和稳定性

不知稳定性如何呀

网友:
非常佩服和支持楼主,现在是自己创业了吧,不错,机器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单个袋子有4.2米长。。所以看起来速度比较慢其实是不慢的,,一般的切断的单个袋子的机器比如40CM长度。。一分钟也只有几十个

4.2米,这么长,干啥用的袋子?

网友:
包直线轨道用的。整个轨道4米长,就用这个袋子装,怎么样,解释合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不算长,,以前做过更长的,,6.3米,,好象是装那种铝合金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