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天地飞6A改 飞梦2.4g(1.1g接收机)

楼主(2012-06-17):
最近购入飞梦2.4g升级套件,迫不及待进行了改造。相关技术贴我参考了《天地飞6a终极改造三步曲》

先将改造使用情况发上来给大家参考。

--------------------------------------------------------------------------------------------------------------

说中的飞梦1.1g接收,真的只有1.1g哦!

我给它准备了黄马甲,热缩套管(这货竟然有0.2g! )

甲穿上后的样子,边上的是“我的飞行梦”(淘宝)的有刷电调。

调焊接后重量接近2g,我的电池插座通用了2.54mm直针座,这种插座看起来不小,其实重量很轻,并且插头端接线比较方便,一个尖嘴钳就可以搞定!
以前搞过更小级别的,接线多我来说很困难。

----------------------------------------------
造后的TDF6A隆重上场!!!

加了4个开关,无论有没有用,加了总归眩了不少!

由左向右四个后增加的白色拨动开关分别是:

FM-2.4G切换开关

3D开关

油门开关

V尾混控开关

啊哈哈哈!

用油性记号笔标注了一下,免得拨错

梦的指示灯我放在了天地飞logo下面,这地方空间很大,为了放上这个对码灯打了3个孔,两小一大!

6通道边上的3D开关钻孔钻偏下了,上下拨动变成左右拨动了!

射天线钻孔在原来天线的侧面,我没有选择在发射机背面钻孔,是因为背面钻孔就不好放进原来的泡沫盒子了。
另外上部钻孔好处就是发射机平放时候天线是垂直的,这个和现在许多控天线方式是一些样的。

------------------------------------------------------------
使用情况:
没有安装飞机上,只是室内测试。

2.4G对码后,机器正常工作,近距离时候没有信号堵塞。只需一次对码,绑定后每次开机发射机自动找接收机。

对码后接收机通电情况下,只要打开发射,发射机开始亮红灯接着闪烁变绿灯,同时接收机红灯常亮,关闭发射接收机红灯熄灭。

徐州飞梦DIY套件 IS-8D 八通道发射机(天线、发射电路、三色线、排线、对码按钮)

楼主:
舵机

飞梦很贴心的配了四根插座线
但是配的线重量都不轻,利用线改了插口的舵机

4.6g!! 太重了。。。。有莫有!

网友:
把插座拆掉的话应还轻
另外第8张图 对码和测距键 两个标注是反的 有点晕
晕 我给看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 只能反过来贴
我为了把灯放在中间 把按钮放到左边了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秘密,接舵机的也可以接电磁舵
方法是拆出舵机电路板,把电位器改成2个固定电阻,阻值要一样,接舵机电机的位置就可以接电磁舵了,淘宝也有专门的舵机电路板出售,很便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那些开关都是从谁家买的啊/我也想改一个天6

楼主:
回复 网友B:

haha我也有一个你说的电磁舵哦
舵机板和线圈改的 使用时稍微有点抖舵
需要微调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子市场应该有卖,很便宜1~2元一个吧!

我是在一家卖电子元器件的地方买的,记得有单开和双开。

改V尾还有2.4G切换需要双联拨动开关。

当地买不到就淘宝吧!搜索“钮子开关”,记得要买“小型”的。

楼主:
测试

两个普通舵机 一个7mm电机 1S 200mah锂电

试验证明该接收机配合我的飞行梦的有刷电调 在1S电源下控制正常 不抖舵

换新视频了!

楼主:
新购两个直线舵机 需要更换插头线序

这种舵机插座和飞梦1.1g接收是吻合的
但是需要更改线序,插座中间那根线应该是红线也就是正极。

而原来商品线序中间是黑线!负极!切记切记,千万不要搞反!要不就烧掉了。

接收机、舵机、遥控功能开关,综合测试视频
测试了舵机、遥控器的混控开关、油门开关以及3D功能(125%舵量开关)开关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兄你来啦!: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兵也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X兄在我改造期间给我做技术指导!

网友(2022-10-16):
可以啊,我也改过飞梦,可惜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