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 DIY 替代电位器 有图 有视频

楼主(2012-06-17):
前几天有人讨论过8FG自行替换电位器的事情。现在明白其实Futaba电位器根本就不是标准330度贴片‘位置编码器’,就是滑动变阻器嘛。很多人都测量过, 认为Futaba就是2.5K的变阻器。这个阻值基本没错, 但是角度就错了。。 经过测算, 8FG的实际短行程工作角度大概是50度左右。电位器的有效工作范围大概是75度。有朋友建议用导电银漆来改变电阻器的阻值。 330度电位器,改成75度左右, 10K的差不多整好变成2.5K左右。
主角上场。 10K 的蓝色电阻器。村田产品。

楼主:
开拆。。。旁边的卡扣一撬就开了。

楼主:
这颗电位器, 实测阻值 9.65K。按照75度测算,用万用表分别找到跟左右2个管脚都是3.73K的位置,做好标记。 然后涂上导电银漆。 我用的是淘宝上能找到的快干型。 电吹风吹一下就干。立竿见影。

楼主:
装回焊接到板子上。 图片中的板子是aotsuki同学搞到的给12FG用的,能装到8FG上去测试。 免得我拆8FG上的电位器了。
中间位置阻值

左侧阻值。

右侧阻值

楼主:
校准后,看视频。。。只作为测试用图。 DIY的同学自己承担风险。 银漆不要太厚,影响电位器的顺滑度。
很多论坛帖子说过蓝色电位器寿命不高。这个就只能靠RP了。。。 拆看看,Murata的碳膜比我前一阵买过的Bourns 的3382G要厚。
现在Murata的这颗电位器,和Bourns的3382G都有digikey的代购,价格20左右一颗。
基本可以说,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这是最后一条路。 30块左右搞定你的8FG

12的同学们比较惨。不能校准,要靠摸索涂银漆的位置,也可以达到修复的效果,就是那功夫。。。。。。都12了,不差钱了吧

网友A:
支持DIY,但哪天真机飞着飞着导电银膜忽然磨损失效,估计后果很严重。。。

楼主:
鸣谢论坛aotuski同鞋提供 murata 10K 蓝色电位器 以及 摇杆电位器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但哪天真机飞着飞着导电银膜忽然磨损失效,估计后果很严重。。。

童鞋。。。。搞清楚点哦。。。 8FG工作行程只有50度。。。 电位器修改成75度。。 电刷去哪儿磨银漆?

网友:
太有用了~~~~~~~

网友B:
顶你,终于找到了能用的8fg电位器了。不过怎么不鸣谢下我呢
飞固定翼感觉问题不大,银浆修电位器修电路板挺多的,没有外力不太会脱落。
只要不会瞬间失效,那问题不大。磨损后有偏移就随便换呗。
不过油机、直机尤其是大油直,那还是掏500块换电位器吧。

网友:
8FG的电位器有问题吗?

网友:
ls这是前期版本,后期没事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终于找到了能用的8fg电位器了。不过怎么不鸣谢下我呢
飞固定翼感觉问题不大,银浆修电位器修电路板挺多的,没有外力不太会脱落。
只要不会瞬间失效,那问题不大。磨损后有偏移就随便换呗。
不过油机 ...

呵呵,多谢多谢了.
就是好玩而已...银漆不会被磨损...因为电刷不到那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你,终于找到了能用的8fg电位器了。不过怎么不鸣谢下我呢
飞固定翼感觉问题不大,银浆修电位器修电路板挺多的,没有外力不太会脱落。
只要不会瞬间失效,那问题不大。磨损后有偏移就随便换呗。
不过油机 ...

掏500块换电位器。。。

网友:
我早就说过那个电位器不能直接使用了。。

网友:
T8FG飞直机。。不敢这么修的飘过。。。。

网友C(2012-08-10):
一个电位器都顶一个控了

网友D(2013-06-18):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的也修好了.每年强制更换一次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