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飞越450,油门锁定、失控保护都弄了,还失控,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12-06-17):
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1、设置了油门锁定,值为0%,可是在机机静止时,不管有没有油门锁定都会时不时高速转动一两秒。
很吓人,今天在遥控锁定油门的情况下去提飞机时突然转动,胳膊被打了⊙﹏⊙b!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
2、失控保护里我也设置了,只设置了【油门失控保护0%】其他各项都是【舵机保持】,请问是否正确
?如果油门锁定了,失控保护也正确设置的话,怎么会出现机机自己转动的情况???
现在时刻都担心机机会自己突然转起来,就连停下来后去断开机机电源都有点后怕了⊙﹏⊙b汗!
生怕突然转起来打得疼呀⊙﹏⊙b!

网友:
重新校正下油门呢
或者设个负数 我设的是-5%

网友:
换接收吧,安全第一。

网友:
标题

检查接收机的线有没有松动,我的d10也有这种情况,我把线也固定了!华的接收真有点缺 陷我是第二你是第三

网友:
我设置-20%   电机怎么都不动

网友:
我是亚拓450PLUS电直,也是没人带,一周炸了4次还在坚持中....还没感觉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我也无人带,一直上论坛以及请教高手。

网友B:
建议lz找出原因:
1、用控的个通道监视器看看,是不是电位计或者信号处理故障
2、用模拟器看看,是不是发射处理故障
3、用接收机接舵机看看,是不是接收机故障
4、用别的控看看,是不是电调问题

总能找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找出原因:
1、用控的个通道监视器看看,是不是电位计或者信号处理故障
2、用模拟器看看,是不是发射处理故障
3、用接收机接舵机看看,是不是接收机故障
4、用别的控看看,是不是电调问题

总能找到问题 ...

现在也在想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控的发射应该没问题,玩模拟的时候也没发现这种情况,
准备下次去空旷的地方按照你说的用通道监视器看看各通道会不会自动有拨动,
但是我在油门锁定的情况下,就算油门通道有波动应该也不会突然转动呀??
电调有点擦破皮,不知道电调问题会不会造成上述情况发生。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失控保护是不是设置的正确呢???????????

网友C:
失控保护是否正确,开机上电给点油门离远点模拟关控即可测出失控状态,不过一定小心点,别把斜盘调斜了炸桨

网友:
什么控啊?随便就失控早点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是否正确,开机上电给点油门离远点模拟关控即可测出失控状态,不过一定小心点,别把斜盘调斜了炸桨

这样做绝对失控,由此在家里调机,调完后我忘记顺序,先关的控,控一关,机机狂转起来了,
不管我怎么开控都无法与接收连上,结果我冒着生命危险趴地上伸手去慢慢呢的靠近电源小心翼翼的轻轻的断开的电源⊙﹏⊙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绝对失控,由此在家里调机,调完后我忘记顺序,先关的控,控一关,机机狂转起来了,
不管我怎么开控都无法与接收连上,结果我冒着生命危险趴地上伸手去慢慢呢的靠近电源小心翼翼的轻轻的断开的电源⊙﹏⊙b! ...

太精彩了,排地雷?

网友:
  估计楼主是失控引起的,楼主需要把控跟接收重新对频,并且对频时控的油门一定一定要放在最低!
  为了安全,你在对频之前把主轴以上以及大齿轮拆掉,开机联控开小油门看马达转动之后,油门不回直接关掉控,看看马达怎样结果,如果马达狂转就拔机器电源线。重新对频之后连机开小油门再试直接关控,看马达怎样。
  至于为什么失控,需要自己慢慢找!

网友:
把桨拆了再试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绝对失控,由此在家里调机,调完后我忘记顺序,先关的控,控一关,机机狂转起来了,
不管我怎么开控都无法与接收连上,结果我冒着生命危险趴地上伸手去慢慢呢的靠近电源小心翼翼的轻轻的断开的电源⊙﹏⊙b! ...

至少说明失控保护设置的不对,设置对了,先不管舵机如何,关控至少应该保证电机不转的

LZ好好研究下说明书失控保护的设置,然后看看是不是电调信号线没有磁环,干扰接受

网友(2013-07-26):
把浆拿掉在测试,安全第一

网友:
话说lz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把设定值改为负五

网友:
感觉好危险,特别是大机!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新手搞不懂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按理说应该用熄火设置吧?油门锁定不是多用在油机吗?

网友(2013-12-08):
lz的机机碉堡啦,呵呵,我也去设置失控保护设置,试试看,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楼主的电调不是软启动?

网友:
我用的是华科尔D10,我也有类似情况。

先关控,飞机自己启动了,飞到了树上,危险啊!

网友:
从新设下 油门行程      不行的话 就只有试试别人的控跟接收了        我只设置了熄火开关  油门锁定 还是默认的         顺便问下什么控

网友:
接收没坏,应当是接收的线,给你搞断了

网友:
你这个也太刺激了把,你在玩炸DAN呀。最好把桨下了,好好调试,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过吗,遥控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是否正确,开机上电给点油门离远点模拟关控即可测出失控状态,不过一定小心点,别把斜盘调斜了炸桨

建议把电调接到另外一个马达测试  安全些

网友(2014-04-27):
用天7三年从未失控的路过

网友:
关键的控和接收没说,要安全上付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