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2-06-17):
前拉的塞斯纳747-1飞机,面对机头时,浆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针?

网友:
所有模型固定翼均是这样,直升机主旋翼从上往下看是顺时针旋转。

网友:
你要用反桨也可以啊

网友:
 找台风扇,比划一下

网友:
要养成习惯——把自己当作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看方向。

引用 楼主:
前拉的塞斯纳747-1飞机,面对机头时,浆是逆时针转还是顺时针?

作为基本概念——飞机的所有方向和转向都是以飞行员的位置为基准。

网友:
楼主在对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