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切。。。(切断了。)

楼主(2012-06-17):
对好中心,震刀。。。响的扰民了。。。问坛友,用其它的能代替这个切断刀吗?锯条。。。。。。把刀磨薄一些

刀没磨,用紫铜片抬高了。0.2.。。。然后把工件往短了夹一下。用40号长城柴油机油当冷却液。。。这个,,,也不能用水。。。恩乳化液,?还有个问题车床,车床头太难收拾了,比铁还难收拾。。。。。

网友A:
1   用顶针,你的刀具伸出的太长了。换个刀刃短一点的。
2工件伸出的太长,尽量靠近夹具。
3刀磨得锋利点,刀具牢固的前提下薄一点。磨个出削槽。
4用钨钢刀,高转速,白钢刀低速,加切削液。
5托板间隙

然后就是楼下补充~~改天上一些自己磨好的刀具~~

网友:
2个都太长

网友:
小床上切断感觉靠运气,对刀转速什么的太麻烦。进刀大了刀头就崩了。一般小工件手锯伺候,再车一刀端面。

网友B:
工件爪得短一点,车刀爪短点,车工件的口要宽点,车刀要高过中心一点。因为用这车刀车工件时会带动把车刀往下中心一点的,所以要偏高中心0.2MM左右才好车,要考虑车刀的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爪得短一点,车刀爪短点,车工件的口要宽点,车刀要高过中心一点。因为用这车刀车工件时会带动把车刀往下中心一点的,所以要偏高中心0.2MM左右才好车,要考虑车刀的刚性。

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
切断不顺的时候,可以用左右让刀的方式进行。

网友C:
我有时候上钢锯伺候,不过不提倡此方法。

网友:
卡盘夹着手工锯断的飘过,锻炼身体~

网友D:
零件夹上裹层砂布 夹短点   适当提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爪得短一点,车刀爪短点,车工件的口要宽点,车刀要高过中心一点。因为用这车刀车工件时会带动把车刀往下中心一点的,所以要偏高中心0.2MM左右才好车,要考虑车刀的刚性。
照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时候上钢锯伺候,不过不提倡此方法。
家里没有铁锯。。。。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飞???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夹上裹层砂布 夹短点   适当提高转速
防护罩让我拆了,我怕零件掉下把我飞上,地方小车床都要顶肚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顶针,你的刀具伸出的太长了。换个刀刃短一点的。
2工件伸出的太长,尽量靠近夹具。
3刀磨得锋利点,刀具牢固的前提下薄一点。磨个出削槽。
4用钨钢刀,高转速,白钢刀低速,加切削液。
5托板间隙

然后 ...

网友:
装夹工件伸出太长,刚性不够,车刀伸出过长,还有就是车刀刃太宽也有部分原因。

网友:
工件和刀伸出来太长了 不安全 能用尾顶的尽量的顶一下 要加水 没有切削液的话就加自来水 事后床身弄干上油

切割要靠手感 刀要磨好 一定要磨好 工件中心留3-4MM不要切 要不然很容易打刀

网友:
发几张刀图给你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

网友:
用汽油吧,将来不用的话,一把火全烧了。。。省的清理了

网友:
左右借刀搞过  也用钢锯锯断过

网友:
刀没有磨错或者对刀正确的话,建议买好点的白钢。。

网友:
切多了,就有经验了,多尝试 ,没坏处

网友:
用切断刀切出口子,再用得伟带锯锯断,再车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