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也掉珠了,

楼主(2012-06-17):
按大家的办法,车尼龙套,圈一个纸套,最后是纸套上热缩带。比较经用
钢珠是3.175的,没买到。只有3MM的装了一个感觉不行。
我想可能是车的时候有点变形什么的,装上去卡的很,把一个塑料捞珠器搞变形了。才上上去一半。
按专业的做法,捞珠器不能装钢珠,但丝杠螺母是三层的,头一层可以保证没钢珠,后两层滚动后就不行了。
请懂的兄弟教一下,现在有点烦。

网友A:
这三层是相互独立的,每一圈是一个循环。

网友B:
还真不好装的,

网友C:
3.175的应该好买啊

网友D:
我到是没装过,不过原直径是3.175的,你买小直径的肯定不行
而且我拆过的滚珠杠,钢珠全是一个直径的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有间隔珠,间隔珠直径小一点点,类似3.175-3(间隔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