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 40A 设置油门行程问题 求助 求助~~~谢谢

楼主(2012-06-17):
打算给新买的40A 4s版的天行者电调设置油门行程  按照说明书上 控先开油门打到最大-->电调搭接2S电-->开始自检 123--> 滴滴 (2s电确认)-->然后自检就通过了 油门往下慢慢打 电机开始转了... 迷茫 不是应该进入油门行程设置的吗 怎么自检通过了?
然后我控上油门反向设置 依旧把油门打到最高-->电调通电--> 接下去等了两秒 电调声音却是12345-->然后是滴一声-->我油门放到最低过了两秒也是滴一声  .... 然后是一只循环 滴滴--滴.... 滴滴--滴......

请问各位朋友 这样设置应该不正常吧?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何解决?

网友:
看说明书操作

网友:
说明书也懒看的结果

楼主:
我奏是看说明书的啊.....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设置OK了 呵呵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
一开始油门反向的 我油门打到最高 直接自检通过
油门反向以后 我最高位滴滴两声和我2S电池的滴滴声混淆 等待时间过长 直接12345进入编程模式....
现在换作3S电池比较清楚了 :)  而且说明书有个小错误 在电调上电进入油门行程设定的过程中和正常自检一样会有123三声的提示音 然后才是滴滴两声的最高油门确认音

我朋友也帮我插电看了一下他的好盈电调 也确认了一下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学习了。。 我好像还没有设置电调。。

网友(2013-09-16):
四和一的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