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轴炸机,电池摔了个洞,看见铝膜破损了。请问这块电池还能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2-06-17):
今天四轴炸机,电池摔了个洞,看见铝膜破损了。请问这块电池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
没有起火真是你的不兴。一节完美的化学课浪费了。

网友:
电池贵还是炸机贵?剩下2s留着,下次再有电池坏了组一个3s就行了。。

网友:
用硅胶封上,没问题的。我有块电池这样用到现在了

网友:
不懂的人,等待答 案!

网友:
标题

你飞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可怕…我要是你的话就留下2S好的…坏的去掉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后面经过网上查 询,锂电池分为两种,一种是液态锂电(多用于手机),一种是聚合物锂电(大家用的基本都是)。我的也是聚合物锂电。由于聚合物锂电内部基本是固态,所以外面只包了一层很薄的铝膜。即便发生膨胀也只是将铝膜撑破,不会像液态锂电那样有很硬的铝壳而发生爆炸。后面我用透明胶将坏处包好,并用不透光的香烟铝薄纸将其包好(据说光线会使电池内部发生不良反应),现在使用多次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注意我的3S只坏了1S,如果坏了多个,估计每个都要小心将其隔离。

网友:
我也炸漏过一个电池,后来测试电压正常,就用透明胶把破损的地方封死,然后外部黑胶带缠绕,这样又用了几十个起落,性能还行,能达到原来的80%。

网友:
是不会爆炸,但是会起火,建议赶紧把破了的那一片电池拆掉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