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装机中

楼主(2012-06-17):
电机买错成x2814-9了,安装不上,kv也太高了。幸好老板人好,同意了退货。准备用1238桨,可以用什么电机呢?起飞重量估计得三公斤。电池俺只有3s5000了。
另外陀螺仪不知道怎么接线,apm2不在机架中心应该做何调整呢?
ubec还没装,电调线随便插了先

网友:
好机架啊,口水

网友:
那个脚架看着那么细,强度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钢丝!有韧性强度也高,比什么尼龙啊纤维材料好多了

网友:
上pulso不行吗?

上pulso不行吗?

网友:
DIY机架么

网友:
米人啊,这就是3000多的斯坦机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贵了吧,xxd2814不知道有没有低kv

网友: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有心理准备就好。

花大价钱买的这种非主流机架,下来还要费尽心思去折腾,祝你好运,爽飞吧。

网友C:
竟然有人买了。。  直接从国外买的?

期待视频

网友:
28的电机 机机又这么重估计电池小了吧 时间会很短 28应该用4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有人买了。。  直接从国外买的?

期待视频

淘宝就有,且只有两种。一种3或4百,一种3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买错成x2814-9了,安装不上,kv也太高了。幸好老板人好,同意了退货。准备用1238桨,可以用什么电机呢?起飞重量估计得三公斤。电池俺只有3s5000了。
另外陀螺仪不知道怎么接线,apm2不在机架中心应该做何调整呢 ...

斯坦尼康机架
陀螺接法:飞控的云台增稳输出-》陀螺-》舵机,陀螺非锁尾模式
APM2放旁边没关系
我们的小斯机架已经有APM2 APM起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流的太让人伤心了,比如xa的云台,wkm的增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流的太让人伤心了,比如xa的云台,wkm的增稳……

小斯最主要作用是消除高频晃荡,让画面更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