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首飞没炸留念

楼主(2012-06-17):
经历了devo7和rx801不能对频,尾舵浆夹轴承坏,进而尾浆夹装反等等一系列磨难,今天傍晚在南苑首飞成功,经过几次起落,总体来看操控还算平稳,有飞各种cp的基础,飞3gx应该没有鸭梨。

感谢几周以来回答我各种问题的兄弟们。

目前是裸体,衣服一直穿不上去,几个起落后电机很烫,电调较热,不知道是不是电机齿轮和大齿轮间隙过小负载太大造成的?

网友:
现在天热,飞一个起落等5-10分钟再飞,电机齿轮和大齿轮过紧也会导致,可以在电机齿轮和大齿轮之间夹个A4纸来调整间隙

楼主:
我是按照视频说的,让一条a4纸通过电机齿轮和大齿轮,纸不破即可,是这样么?

楼主:
大齿轮都磨黑了,正常吗?

网友:
才首飞一个起落,不正常

网友A:
可以凭感觉调  电机不动  左右转大齿有一点间隙就好了  一般飞几十个起落大齿颜色不变

你这个大齿间隙也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凭感觉调  电机不动  左右转大齿有一点间隙就好了  一般飞几十个起落大齿颜色不变

你这个大齿间隙也太紧了

谢谢,已经按照你这个方法调整了,电机不热了,运行很顺畅。

楼主:
在客厅调鸡鸡,把伞齿给扫了,等配件中。。。。。。。。。。。。。

网友B:
我3gx一直调不好。。。。。。。总是一盏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3gx一直调不好。。。。。。。总是一盏红灯!!!!!!!!!!

另一个灯是定速提示灯,红色表示定速不在工作状态,你没插定速感应器,没有设定定速,他就是红灯了

楼主:
据说那个红灯不要理。

刚才换好尾前伞齿,又在客厅蛙跳若干次,一切正常,节日后去飞场试飞。

不敢在客厅飞起来,电视机报销了就是一万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