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停车

楼主(2012-06-17):
我的1600机翼的塞斯纳几次空中停机,炸的很惨。请大师们帮我找找原因,配置:整机配套买的,电机:新西达3715,电调:40A好盈,现有分析:1电调不行了,但并未到很热就停机了,2,电机摔过,阻力大了,不行了。
平时试好像看不出问题,上天1-2分钟就停车炸机。

网友:
我有几次空中停车都是电池断电!

网友:
 先检查香蕉头 T头 有没有虚焊 再检查电机主轴  轴承  电调40A估计小了  换成60A更保险!

网友:
不会滑翔吗

网友:
电调的公插头损了,换个新的插头,保你沒事,真的

网友:
先检查所有的连接件,甚至是电调里的焊点也不放过,然后在地面试车,模拟空中的油门及姿态控制动作,时间要和平时天上飞的时间一样长,如果是电调发热保护这种问题那肯定能查出来

网友A:
1.6的翼展,估计电调怎么的也要60A以上,40的太小了

楼主:
各各接头都较紧,下午在地面模拟试了4块电板,电调没发热,电机没停车,油门比平时飞行大一点,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郁闷

网友:
上个大点的电调~~

网友(2013-02-18):
引用 网友A:
1.6的翼展,估计电调怎么的也要60A以上,40的太小了

电调与翼展有关系吗...?

网友:
首先要检查是完全失控还是失去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的翼展,估计电调怎么的也要60A以上,40的太小了

不是吧。。。我的742  2米滑翔机,厂家配的是30A电调呢。。。

网友:
线路和设备匹配性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