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B6滴帮我看看,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2-06-17):
5块3S电池,我B6用这个并联板设电流为多少合适呢?还有同MAH的一个是25C一个是20C能一起并联充电吗?

楼主:
B6冲完电后是直接拔掉电源还是按STOP键?由于今天B6刚到所以想请教大家

楼主:
12V  5A的电源

网友A:
这个。这个有必要问吗?

网友:
B6,还是老老实实一块电,一块电的充比较靠谱!要想一起充多电,可以选择A6+保姆,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并冲板,可以用,因为是并冲,3S就设置3S 一次4块3S2200电池以上5A 冲,最高也就4.2A 大概50分钟左右。另外你电源要换下,充电时间一长,你那个电源会有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B6冲完电后是直接拔掉电源还是按STOP键?由于今天B6刚到所以想请教大家
先拔电池,然后按stop,再拔电源;或者拔电池,拔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有必要问吗?
为什么没有必要,之前的帖子好像没有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