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现新问题,震啊。。。。。。。。。。。。。。。。。。

楼主(2012-06-17):
本人淘宝买的成品85CM的O艇,继上次熔T插后,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
现在动力换成180A加CC的4274马达,低速浆段震动,高速索头那段软轴极震,震动幅度挺大的。上次把铜管支架都震脱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
额 锁头要检查一下 是安装不正确还是锁头本身有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 锁头本身不同心 那震动叫一个大啊

楼主:
索头跟软轴那一节用手转动,是有点不同心。低速时感觉不出来,高速甩动的框量很大。

网友:
额 不知道你的锁头跟电机链接的那头是几个几米  我现在用的是正反面两个几米的联轴器 很好用 同心度很高

楼主:
是单粒几米的,高速甩得好可怕

楼主:
有5X4.76的联轴器吗?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5转4.76的,一个基米的,不怕抖动的呀。

网友:
安装方法和精度问题~

楼主:
我的就是跟7楼的一样的,但是我船的王管太短了点,并且向后滑出去了一些,造成索头那截软轴裸露太多,从而造成震动?

网友:
主要问题是你的同心度不好,不然不会有震裂铜管现象,还有把王管销加长点让软轴有一个支撑点

楼主:
要不要把索头跟软轴换了?还是单换软轴就行了?

网友:
索头多少有些间隙的。索头换联接轴。

网友:
震动真大的问题应该是同心的问题   T插融化电流太大 85CM的船 应该上油机 速度很难上去的 除非你砸钱

网友A:
换万向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万向节试试
你软轴是上万向节的? 不要误导新手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nb

网友:
你测量一下锁头电机轴的孔径是多少,我遇到过一次:电机轴5MM 锁头电机轴孔径6mm,通电试转,做好的胶直接被甩裂。

网友:
拆掉锁头,看看软轴插进去后是否和电机轴在同心,不在一条直线的话偏的较多就要调整电机座了。

楼主:
现在把王管拉出铜套1厘米,解决了。之前王管全部都滑进铜管了,造成铜管到索头间的空隙太大,高速框量变大导致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