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自紧钻夹头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请教各位大侠,自紧式钻夹头是不是只能用在顺时针旋转(从轴的屁股方向看过去)的轴上啊?

先谢谢了!

网友:
是的,我是在攻丝的时候才发现不能倒转。

网友:
那是肯定的,就像砂轮片,你反过来用不就掉下来啦?

网友:
应该是这样,我刚买了一个65元

网友:
手紧的锥度连接的可能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了一个b10锥度的,马牌 80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用在玉雕横机上的,就是锥度连接的,买了之后才想起来机器的轴是逆时针转的,不过装上后用着好像也没事,可能是轴上工具的受力强度不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用在玉雕横机上的,就是锥度连接的,买了之后才想起来机器的轴是逆时针转的,不过装上后用着好像也没事,可能是轴上工具的受力强度不是很大吧

手紧的和自紧的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