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玩PVC雕刻机,普通螺杆削回差的朋友,MACH的电机加速度都设置多大。

楼主(2012-06-17):
我今儿试着把三轴的加速度设置调到100,想提高速度,结果都能把圆茄子刻成长茄子了,最后XY轴勉强设置成15了,Z轴装了滚珠丝杠,现在设成30了,X,Y轴都是12的螺杆加双螺母。给些建议了,试一次太耗时间了。已经断了7把刀了。进刀浅太慢,呵

网友:
MACH我是彻底服了,我用东方86高速五相都失步,系统一再优化,都不行,现在上维宏

网友A:
换滚珠 加速1000

楼主:
呵呵,羡慕了,先郁闷着。还差两个轴没换了。

网友:
我找了个维宏,MACH3双接口的接口版, 三轴就用维宏, 四轴就用 MACH3, 感觉很不错。

网友:
刚做的小雕,用m6螺纹杆,f300,加速100,这是比较保守的设置。雕亚克力尺寸正常,正尝试上铜铝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滚珠 加速1000

就是换了滚珠丝杆,加速度1000也太大了吧。我是57步进,加速度设50。

网友:
把螺杆换成滚珠你再看看,你的JJ本来就先天不足,不要怪MAC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