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 刚接触航模 买了个双马9116 求师傅!~~

楼主(2012-06-17):
纯新手,刚接触航模,买了个双马9116 说明书全是英文看不懂 除了两个摇杆和开关以外  其他的9个键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今天去楼下草坪 试了好多次才飞起来 期间撞了很多次 幸好没什么问题 但是还是不会操作 求老师!~~~

网友:
其他的9个键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复 lkh9340lxx 兄:

你是用左手或是右手控油门的?
要知道你的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才能帮你。

陈伯

楼主:
左手油门的

网友(2012-09-12):
玩明白了吗

网友:
不至于吧?锤子机都要找师傅?俺上小六通四个月来一直都是单飞都没找师傅。

美国手,D/R是不是大小舵量?只知道上四个键都是微调的。下面都是菜单键,没说明书也不懂。

网友:
把飞机放平,给直升机接电,遥控器打开,对码成功后推油门就起来了

网友(2012-12-07):
我也打算入手这个双马9116

网友:
起飞时给足油门  不要慢慢推

网友:
先低飞练习吧,不要在湖面飞!

网友(2013-01-09):
六楼正解,左上角的 DR 是大小舵量,也就是说飞机灵活度的大小;微调那些就不用说了,很好理解

左下角的两个按钮是上下...右下的两个按钮是菜单、选择(选定)

液晶屏上面的是(由上往下):模型、升降舵、副翼舵、油门...最下面的看不清...估计是 RUDD,油门的意思

看那些菜单,估计也就可以调一下中立点什么的,可能连舵机行程也调不了...阿门~

网友:
我的是天7,不知道你这控和天7比是怎么样

网友:
控看起来整洁美观

这个灰机随意灰啦